西门子

楼主(2005-10-27):
西门子变频器经常出现欠压报警,而且经常不能复位。请教各位大哥何解?

网友A:
什么型号?检测电网电压。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一般,PLC还可以

网友C: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不方便而且价格不菲。

楼主(2005-12-15):
电压应该没有问题!换成三菱变频器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查查变频器本身

楼主:
拿变频器回去西门子维修部检测,他们说没事!

网友E(2008-12-24):
变频器驱动模板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