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变压器水循环如何检测水路被堵?

楼主(2012-02-22):
该淬火变压器最怕水路被堵,一旦被堵就会造成变压器线圈烧坏,特咨询一下高手们怎么检测水路被堵?或者增加何种传感器检测那?谢谢!!!

淬火变压器

网友A:
在水路上接上水流量计,我厂的设备就是用它的。有两种规格一种大的,一种小一点的,它时时反映水路的大小,为了保险还可以接上一个温度传感器,那个温度高了,在工控机上都能看到的

网友B:
看不懂,有点复杂!

网友C:
1增加 过滤装置  可能你的水质不好 导致管路内污垢堆积 堵塞管路

2管路入口 出口增加压力表流量计 或压力传感器   检测管路压力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