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何种传感器来检测水循环是否被堵?

楼主(2012-05-11):
单位上使用的一个淬火变压器,变压器线圈使用水循环冷却,因水质问题易造成堵塞而发生变压器线圈烧坏,我想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传感器,可以检测温度或者水压,当发生堵塞的时候,水流量变小、温度提高、或者水压减小输出一个接点信号从而实现对控制电路的关断而保护线圈那?
需要在每根管线上增加一个传感器,实际上一共有7根是主要的。谢谢!

网友A:
从没有玩过呢,搞个压差传感器试试或是流量的可行不?

网友B:
加一个水流开关

网友C: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网友D(2012-07-18):
把7路串起来,接一个流量开关就可以报警

网友E:
热电偶温度测控仪(这个价格便宜)+

水流量开关(这个价格较高)

其实使用热电偶的就可以了,当温度超限后由它来控制切断变压器电源

网友F(2012-09-18):
这种开关有的,但是很贵的!!

我们公司用的是英国进口的,一个要两万!!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G:
可以在出水口加一个压差传感器

网友H:
这个简单。如果想价格便宜就选电接点压力表。如果要精确就要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I:
北京必创科技的传感器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I:
北京必创科技的传感器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J:
可以啊装一个压力开关可以检测有没有冷却水我以前在焊机上用过

网友K:
检温度比压力简单

网友L:
每一路回水上价格压力电接点表可以不

楼主:
本身水压不大,估计水压开关不一定行,对于温度怎么检测?使用什么产品?有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M:
如果是每根管都有一个入水口和容器,可以用液位开关呗,便宜简单,如果不是选流量开关,国产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N(2012-11-17):
加个水压表,当水压低时或无水压进行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