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P11变频维修

楼主(2005-07-26):
有一台富士5000p11型30kw变频器频率设定显示正常,但不任使用面板或外接端子启动后,频率只能升到1HZ,没有输出波形。请问李工如何解决。急!急!急!

网友A:
看看你的最高频率有没有限制

网友B:
检查检测电路

网友B:
不接电机,三相一定不平衡!

楼主:
参数都已初始化已从新校对过没有问题,而且变频器现在是假输出,正常变频器1赫兹也有波形输出,请问“豆蔻年华”应检查什么检测电路,谢谢!

网友B:
A7840供电电路

楼主:
谢谢!已检查A7840供电正常,请问A7840为什么会引起这个故障呢?

网友B:
检测A4506输入.输出方波.六路信号.是否差两路? 注意:这种检测及易炸模块!不接模块又没有输出方波.千万不能测试短路!!!!!

楼主:
上面没有4506,用的是pc923,驱动电路没有问题试过好的

网友B:
如果pc923驱动电路没有问题试过好的.那么输出六路方波信号你已 看见是正常的,A7804检测电路也正常,并且你能确认这六路方波信号已到达模块输入端,且模块无输出,参数设置没问题,只有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