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9变频器维修过程(原创)

楼主(2008-06-21):
东芝VFS9-2015PM-AN,1.5KW,该东芝变频器是施耐德变频器的贴牌,故障现象是制动电路严重发热(已经发红),可以判断制动电路严重损坏,拆下模块后发现模块内部有一相已经炸毁,而且制动电路中的IGBT已经短路,所以客户所说的故障情况也应证了这一点。
维修过程:首先检查驱动电路,发现损坏了二只TLP250光耦损坏《一般用万用表测量光耦的输出脚静态电阻就可以了》,换了光藕,又发现几只贴片电阻(47欧姆)烧了,电路板背面有两只很小的贴片的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只看到上面标这J2,由于查贴片资料库也不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就找些常用的稳压二极管来试验,最终得出那两个串联的稳压二极管是7.5V的,至此,驱动电路已经修好,用示波器观察6路驱动信号完全一样。
再看IGBT模块,由于该机用的是西门康的模块,是电路板直接压在模块上的,跟卖模块的单位查了一下,要400块一个,我的天,太贵了,正好手中有不少分立的IGBT管子,型号是IRG4PH40KD,电流绝对够用,而且耐压为1200V,提高了一倍,原机用用600V,接下来就是组装了,7只IGBT+1只制动电路上的二极管+1只整流桥。我先用电站钻一个2.5MM的孔,再用3MM的丝攻钻头钻一个3MM的螺丝孔,每个个都是这么弄,花了不少时间,记得做好绝缘,我用的是绝缘布,买了几米的,用多少裁多少,很适用。全部弄好后再根据原理图把线全部连好,这个步骤非常重要,接着把相应的线连到电路板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就要上电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在模块正极处串了个灯泡做假负载,上电————运行————测量输出电压————耶!!OK。
至此,一台炸了模块的变频器就修好了,成本节省了不少《模块价格贵》

南京鸿刚自动化设备服务中心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汤泉东路132号(汤山康宁医院旁)
联系人:王工
电话:13451812447(欢迎同行来电一起探讨技术问题,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大家)

网友A:
这么搞续流二极管不要了吗?

楼主:
回楼上兄弟的话,IGBT内部已经集成了续流二极管了,所以不需要另加续流二极管。国内很多小功率的变频器都用分立的IGBT来做,进口的变频器也用分立的IGBT来做的,比如我修到过不少台LUST,这个是印刷机上的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B:
请楼主细说稳压二极管如何试验的,谢谢!!!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83298/ZETEX/ZC833.html
是这种管子不???

楼主(2008-12-22):
我是试验出来的,不是你发的PDF的样子.这两个J2的取值关系到下半桥IGBT的打开和截至的电压大小.我是凭感觉去换的吧,先用两个15V,不行.大了,然后再减小,最后试验到7.5V,把6路的波形搞成一样的就可以了.现在机器用了近大半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呵呵

南京鸿刚自动化设备服务中心是一家专业从事的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单位,集检测、维修、现场安装调试、定期跟踪服务于一体。我们收费合理,交货及时,诚实可信,是广大工厂、 企业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现已和南京及周边地区的许多工厂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本中心维修项目有:
●精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直流调速器
●PLC控制器(维修、编程)
●伺服驱动器
●工业触摸屏
●温控表、编码器
●维修各类工业电路板
●承接变频工程项目改造、安装、调试等配套服务
联系人:王工
电话:13451812447 025-84101363
单位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汤泉东路132号(汤山康宁医院旁)

网友(2009-04-05):
顶刚哥!咋回事呢,字够了吧!

楼主(2009-05-30):
自己顶自己,哈哈,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我再来顶顶,哈哈,都过来看看啊

网友C(2009-08-03):
怎样才能把变频器VF-S9的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D(2011-05-26):
恢复出厂设置:TYP设为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