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位存储区M点会坏吗?

楼主(2011-12-05):
如题所述,M0.1是常开触点,在WINCC中通过鼠标点击后触发。刚开始一阵用的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鼠标不操作的情况下,M0.1也处于联通状态,这种情况是不是M0.1坏掉了?因为换一个M点就好了,譬如说M1.1,如果改回M0.1的话,还是处于联通状态。而且换成别的M点后,有可能过一段时间那个点也不能用了,我已经换过好几个点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M区坏的可能性很小

检查下程序看看

生产供应:
国产兼容性西门子PLC(200-300)扩展模块、即插即用,性能稳定,价格便宜;
工控机、工业平板电脑,价格优惠,可定制;
代理德国AEG电源调功器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西马特 涂工13480677604

网友B:
本人之前做非标设备现有些原装进口松下PLC,及奥姆龙的光纤放大器,伺服驱动,马达,光电的电子产品低价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价格绝对低廉QQ1501595208 电话15860760146

网友C:
我单位以前用欧姆龙的PLC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程序上的问题,有指令在一直复位这个中间继电器,但是检查了,没有问题,换了一个点后,就正常了。你可以检查一下WINCC的其他按钮有没有控制这个点,如果没有控制这个点的,有可能是坏了。你可以打一下西门子的热线。

网友D:
  M区坏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可能呀,因为 M 是中间软元件呀,如它坏了,不能控制,你的PLC可能就会有问题啦,也就不会只一个M点出错

网友E:
你看看应该是你winc按钮组态的问题, 你看看你做的按钮对不对

网友F:
是否程序有冲突呢?

网友G(2012-02-02):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  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企业理念,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维修产品涉及广泛。技术精湛,欢迎咨询洽谈。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念,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电洽谈合作事宜。

网友H:
准确的说是程序里的冲突

网友I:
M点不会坏掉,应该是和程序 或者HMI 之间有冲突,比如说松下GT01 GT10 会占用一定的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