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是如何检测到输出对地击穿的

楼主(2005-10-30):
一台丹佛斯5000系列15KW变频器,待机时正常,只要一启动就报警对地击穿。换用另一台变频器后运转正常,说明是变频器故障,请问变频器是如何检测出对地击穿的,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如何检测出对地击穿:当检测到输出有一路电流大,当然也可能是有一个电流互感器坏了。

网友B:
非也,非也,5000型变频器的接地故障(alarm 14)是检测到驱动电流过大,监测回路在驱动板上;不过也有可能是控制卡坏掉了引起的误报警。
肯定与霍尔传感器无关,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输出电流,触发过流报警;但如果发生对地短路,模块可能很快就烧毁了,靠电磁感应来跳闸就反应太慢了,所以,danfoss的保护机理是检测驱动电流。
可以联系我:马,02032372001

网友C:
看来丹佛斯的故障代码不准确

网友C:
是的,就是显示ALARM 14 ,我才修了一台丹佛斯2800系列15KW的变频器,它的输出端根本就没有电流互感器。不过在光耦驱动部份有检测驱动级电流的功能,当驱动级发生短路,例如:模块的控制极有短路,使驱动负载太重,引起驱动级电流增大,就会发出开关电源故障(ERR15)代码。其实模块已经坏了。原来有台变频也经常发生(alarm 14)故障,重新启动后又好了。楼上所说的就是驱动级的电流不正常所造成,我不知道模块会不会已坏了。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检测三相电流之和。

网友C:
如果总电流过大应该显示过流报警

网友B:
有可能是模块门极短路造成的,这样你拔掉模块做单板测试,故障就应消失;如果还是跳接地就一路路的查驱动,如果是内置制动的机型(SB),制动驱动也要查;还没有找到原因就换控制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