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GBT前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楼主(2007-05-11):
换IGBT前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本人修一台变频器(台达007M43B型).来时就是炸了IGBT,经检查驱动部分的驱动光耦也坏了一个.把坏的驱动光耦换了,装IGBT前检查了驱动部分:阻值,电压变化,波型.上桥三组一致.下桥三组一致.上下桥除了电压有0.5V的差异,阻值,波型是一致的.
在P与P1之间有个120欧姆的电阻(起保险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装了IGBT,上电正常,10HZ运行就又炸了IGBT.但是这个电阻却没有坏.不知道换IGBT前要做什么准备工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驱动部分还有问题.
120欧姆电阻是缓启动电阻,启动正常后就由继电器短接了.
换IGBT之前,一定要仔细测量静态和动态电压.换上IGBT之后一定要先用假负载保护,确认完全正常后,才能去掉假负载.
我手头有全新模块,7MBR10SA120,价格较便宜.

楼主:
我也是认为驱动还有问题,但是上IGBT前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先测量了电压,又测量了波型.没有发现问题才上IGBT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另外这种机型用假负载装在什么地方适合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那就是买到假模块了。

网友C:
不必急于上AC或带负载,确定驱动OK后,先DC测试,再AC,将风险降到最低.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还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D:
你们买到过假模块吗?    我上次就被忽悠了一次!

楼主:
驱动部分的检查除了阻值,电压,波型还应该检查什么呢?

网友E:
看样子是模块耐压不够,因为你已经试机了,如果驱动有问题是没有办法走到十赫兹的.

网友F:
假负载要接在电容后面

网友G(2011-08-16):
炸模块一般不是模块问题

先变压器电压

在用DC测试,OK后上AC,在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