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西门子611U电源模块里面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1-06-10):
谁知道西门子6SN1146-1AB00-0BA1里面的开关电源三相输入端的那3个水泥电阻的阻值是多大?开关电源型号D0012846,90W,台达出品的电源。

楼主:
就是左下方竖装的那3个黄色的电阻,上面标的是“22R   K   9U”,没有好的来做对比,不知道是22欧姆还是22K?

网友A:
我们修过~您要是需要维修联系我QQ1063205630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22欧姆的电阻。

在此,pang8jie芯片级维修长春数控三位老师无私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B(2011-11-19):
这应该是个大功率电阻,一般这样的电阻阻值不是很大,估计在几十在几百欧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