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光纤放大器检测产品4根针是否缺针?

楼主(2011-04-11):
产品有4根针,宽度0.4mm,间距2.5mm,在汽缸推动下,在轨道里面运动,每秒一个,想用一个光纤放大器来检测产品有没有缺针(任意一根),如果有缺,汽缸到位后停止运行,报警。请教高手,怎么实现,原理是什么?怎么选择感应器?谢谢.请加QQ:81470682

网友A:
1.安装小直径对射或反射+透镜光纤,因为产品4根针,那样每过一个产品就传感器就会有4个信号,如果少一个信号 或少2个 信号 那就表示缺针了。。。。这样是最简单方案。,

2.装个简单视觉1万左右(类似相机一样的小视觉)容易解决。, 我加你q了 我在东莞 电话 13924237550

网友B:
支持1楼的方法 简单实用 效费比高 建议采用

网友C(2011-09-07):
最简单的方法是:选择一个带显示或者是带TEACH IN 功能的光纤放大器,再选择一个特殊的光纤线,检测末端是发射出一排光线的对射型光纤线,这2个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好找,之后就是把正确的产品让光纤传感器照射一下然后TEACH IN 以后每次经过这个对射只要不是4跟插针的就可以,完全不需要 附加的计数功能 什么的。

网友D:
光纤加软件处理可以实现

网友E(2011-12-15):
嘉准伟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工业自动控制元件和各种类型传感器的公司。客服电话:010-84671129 QQ414768504  手机:18610063756

传感器QQ群:190415531   http://jiazhunweidi.taobao.com

网友F(2013-02-19):
用一个普通光电传感器检测是否有料到。

再用1个光纤,检测是否有个4个脉冲。

在下一个普通光电脉冲到来后,计算是否前一个I/O是否有4个脉冲数,没有就是缺脚了。

用PLC来做判断。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