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10):
台达plc。上电无反应,拆开分离各板。目测无问题。

测试电源正常

装上电源和io板,通电,电源过流保护了

分离io板,测量io板电源接口,一路电源输入短路

最后测得io板上的一个四脚器件损坏,上面印有101字样,下行字迹应该是生产编号8708.此器件不知是什么型号不知如何代替。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决。

网友A:
来个照片看看。看不到样子不知道

可能是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