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维修心得》一例

楼主(2008-01-23):
型号:三肯  EF-4.0K     380V
检测结果发现:模块7MBR25SA-120损坏,另外发现部分器件已经拆掉。
此机子之前曾经给别的公司维修过,没有维修好后才发往我们这里维修。
拆掉7MBR25SA-120模块,首先修复驱动电路部分的器件。由于配件充足,把之前缺少的配件缝补上后。驱动光藕用的是贴片314驱动。拆下模块后。单独给板子上电后发现。显示面板无任何显示。P  N端电压也正常540V的电压。启动电阻也是好的。说明开关电源部分还有故障,详细检测发现有一电解电容漏液引起。更换后再上电。面板显示了。不过没有20秒就报警OH 过热报警。原因是没有接模块上去,模块的8脚和9脚大约为4.5K的电阻,后来在板子的8脚9脚处接一电阻。显示正常。

测量驱动电压的时候竟然发现没有任何驱动电压。静态直流,和动态的交流都没有任何的电压。

后来发现光藕314的原因。不同与3120   923这些。  装上新的7MBR25SA120后。上电启动频率。

发现输出电压正常。三相也平衡。由此可见:此类变频器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如果是维修新手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变频器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没有排除呢。造成自认为还有故障的假象。其实是没有装模块造成的。装上模块后,一切都颖任而解了。。。

作者: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
帮助极大,谢谢你给我的留言。以后还得向你专门请教!

网友A: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B(2009-12-05):
三肯SPF-37K的CPU板坏了,换了一张新的板子,运行测驱动电压有的有,有的没有,装模块运行输出电压平衡,请问是什么原因,旧CPU板子测的驱动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