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心得》案例

楼主(2008-01-24):
维修一台ACS401系列    30KW    380V 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电显示8888,并伴有继电器“卡 ”“卡”不停的吸合声,散热风扇也无工作。

首先:测量过模块BSM100GD120DN2 没有问题。 怀疑此故障一定是开关电源部分引起的问题。

此类变频器正常情况下:上电后风扇应该工作,而现在风扇不运转,怀疑某路的电源没有过去,

和某处引起短路造成开关电源无法起震。拆下驱动板子发现风扇端子处,有烧黑的的痕迹。并且上电

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火花冒出。用表测量两端子是导通的。经过处理后。风扇24V供电正常。由于24V

通过烧黑的电路板子见解型短路,拉底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压。使得继电器供电脚电压在所需要电压范

围线上,所以来回的不断的吸合。经过技术处理后。故障排除!!!

作者: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A:
ACS401系列维修二例:  功率7.5KW     380V

故障检测:发现电源输入端炸黑。整流模块为西门康33/16  一共3台都是同一故障。 分析损坏的原因:客户 大约用了1年多后出现的此类故障。可能是由于南方潮湿最近也一直下雨所导致,另一个情况就是本身整流模块质量存在问题。性能的使用年限也就在2年左右。最后经过工程师处理,更换起损坏的器件。后整流就改为日本生产的整流模块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故障。

 由此可见:只要是电压稳定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日本的器件更适合国内的电压使用。。。如果电源输入经常发生炸模块的现象的话,那么在炸机的同时也会引起整机的使用寿命的....

  作者: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B(2012-04-07):
ABB的维修案例还有那些?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