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系列hpf.1

楼主(2005-09-21):
我公司有几台台达b变频器(1.5kw)上电报警HPF.1,清问故障点在哪一部分?说明书上只说送回厂家。请指教。谢谢!!

网友:
dcs1,dcs2,不良时,会跳HPF.1

楼主:
谢谢delta。一个小问题,当pc929坏或误动作是应该报GFF还是HPF1?如果电流传感器出问题应有什么代码??请指教,谢谢。

网友:
PC929出问题的时候一般会跳OCC ,传感器出问题的时候会有几种请况,OC,GFF,HPF都有可能的,如:传感起O/P输出值略高与正常值时会跳OC,如果直接13V的(或调整电路异常的时候)话就会跳GFF(或HPF) QQ:450580650

网友A(2010-07-16):
台达S1他没有传感器跳HPF.1怎么办?

网友B(2014-08-15):
请问
delta_47,dcs1.dcs.2是什么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