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3-02-24):
惠丰变频器18KW,设为自由停车后变频器仍然按减速时间停车,如何解决。

网友A(2002-02-27):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

网友B(2002-05-11):
可电话0535-6388092联系

网友C(2003-02-24):
请问大家有没有惠丰W系列的使用说明书啊?我这儿不会 接线了!!求助!

网友D(2009-06-29):
恢复出厂值,还是不行啊,有没有原装数据

网友:
恢复出厂值,在激活的默认数组中设置参数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