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1-06-09):
  因产品工艺需要,先急需找一种传感器,作用是探测一个圆洞的位置,使一个金属圆杆能够准确插入.误差在2毫米以内.不知道需要使用哪种传感器,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高品质接近开关,电感式模拟量传感器,防爆开关,耐高温接近开关,产品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产品具有高抗干扰,防水,耐油,反接保护,短路保护等良好性能,价格实惠,质量上乘,欢迎来电15021961860,李工,或加QQ1850553580

网友B:
您好,我公司的传感器可以帮您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与我联系,我让技术人员跟您沟通。。

我的QQ是 296855382

电话是029-88325620 转 8209

网友C:
首先你的安装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想输出什么信号,可以选的产品很多,关键在于你的安装方式和输出信号,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5000625341

网友(2011-07-14):
我公司专业 做  直线位移传感   磁致伸缩传感器 还有角度传感器  德国NOVOtechnik 专业做传感器 60年的历史 产品都是原装德国进口  还有压力传感   0-600BAR

有需要请联系   0769-85987399转805 张先生

网友D:
主做最小型化Φ3Φ4M4M5M8 M12M18M30防水高灵敏度接近开关,远距离检测接近开关,高灵敏度防水光电开关安全光幕。还有耐高温120度开关外径M18,M30等漫反射对射式,可靠透明塑料袋,玻璃瓶,塑料瓶,塑料杯,现货销售M18漫反射最远距离1米,方形漫反射最远检测距离3

网友E:
www.chinasensors.com.cn

网友F:
我公司专业 做  直线位移传感   磁致伸缩传感器。可以根据你需要的安装方式及要求的输出型式,给你提供方案!http://www.startestsystems.com

网友G(2011-09-07):
这种传感器 简单的话 采用 视觉传感器 就可以了,如果有兴趣可以与我们联系,15210066306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办事处:010-84785685,我叫张科。

网友H(2011-12-12):
这就是对准心。

个人认为,你的设备怎么运行决定了来选什么传感器。

1、设备运行有3个轴,X,Y,Z轴,分别安装一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或者LVDT等,可以测量位移的传感器即可;

2、金属圆杆和孔两边,分别安装2组对射光电光线传感器,上、下、左、右,全部对准,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I:
嘉准伟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工业自动控制元件和各种类型传感器的公司。客服电话:010-84671129 QQ414768504  手机:18610063756

传感器QQ群:190415531   http://jiazhunweidi.taobao.com

网友E:
同意十楼的观点,跟运行情况关系还是很大的,如果不用图像的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定位方案,三维或者二维的...

如需非标传感器方案,可以了解一下IMS产品www.51sensor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