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s5变频器

楼主(2005-02-26):
我处有台LG-iS5变频器30千瓦出现低频过压不能带负载空载可以检测输出波形正常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延长启动时间设在20秒试试 三相输入电压高吗?空载测量一下直流电压 正常在500伏左右 我的email是rwxoyj830129@yahoo.com.cn 有什么新情况告诉一声 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A:
查查电压检测回路 控制板是否有灰尘啊

楼主:
我试过了.直流电压在560伏左右.板子没灰尘环境很好.起动时间从5秒到20秒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电压检测回路测过了也没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B:
如你所说那更定是电压检测上出问题了!要么就是程序上有故障!建议你灰复出厂值试试!还不行那定是检测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