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3*150平方电缆从烧毁到修复的过程

楼主(2008-06-29):
        那天早上4:30分,睡得正香。         电话响了~  还以为是闹钟。一看,是生产部打来,心想又没得觉睡咯。接听:“小阳,油锅炉这边没电了~!    ”    我问他:“空开有跳吗?”   “没有”。“稍等,我马上过去”  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带上工具,到锅炉现场,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直是正常的,突然没电,风机,油泵全部停下来,连照明电灯也没电了。

        用万用表检查空开下端,无电压,再测量上端,也无电压。   心想,是不是配电房空开跳了,然后跑到配电房,发现到油锅炉的空开处于闭合状态,量了一下电压,三相均正常。     心里琢磨着,应该是电缆出问题了。     然后把两端空开都断掉,简单的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在配电房这边,黄绿红三条线之间电阻均为200多欧姆,在油锅炉一边,均接近0欧姆,再用摇表摇了下,指针都摆向最低。             叹了口气,心想,电缆烧断让我给碰上了,郁闷~!

        说明一下:油锅炉总功率145KW,其中油泵两台75KW,星三角启动,一备一用,一台始终常开。引风机55KW,星三角启动,平均10分钟启动一次,鼓风机15KW,直接全压启动。       一条3*150+1*70   不带铠电缆 配电房到油锅炉170米,其中靠配电房140米一段是在电缆沟里,靠锅炉30来米是直接埋入水泥地(30 cm厚)下的沙里。

      问题已经确定是电缆烧断了,但还要确定故障点。:在锅炉一边量出的阻值明显比配电房一边小,初步判断断点应该是在靠近锅炉一边,我让另外一个同事打着手电,沿着电缆沟找过去,一直到电缆埋进水泥地的地方,没发现任何异常。

      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已经5:30了,油锅炉一停,与之相关的两台定型机自然也停了,染色机再染布也无多大意义。也就是大部分设备就停机,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为确定我的判断,我把同一电缆沟内的其它电缆的的电源全部切断,把锅炉这条送电,用万用表2V档,手握黑笔,红笔靠在电缆上,其中一条(也就是锅炉的那条)有电压显示,2-10V不等,找了几个点,一直测到电缆埋入水泥地下的地方都还有。确定就是这段出了问题。

     到此时,已经6:00点多, 我告诉厂长(他们从五点一直守在现场),要把这段水泥地挖开,下面电缆烧了。水泥地太厚,我们自己没设备,用冲击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还不知道要弄到猴年马月,没办法挖,他们联系外面的风炮,从靠锅炉墙脚开始。

     然后我就回去仓库去找材料,谢天谢地,还有二十来米150电缆,马上叫采购去买150mm2铜直接、铜接头、热缩管,顺便问一下150米电缆有米有现货,万一二十米不够长,那不是完完了,所以说以防万一。

    顺便我把要用的材料:电缆、热缩管、铜接头、液压钳、钢锯等拿到现场。 并且检查了配电房和锅炉的总空开/

      我到现场守着,外面有几个人架着两个风炮,在那边嘟~嘟~地打。 操,埋得够深,足足有一米深~    还好我的判断准确,挖出一米,发现两处地方分别是黄线、绿线烧焦破皮,可以看得见铜线~       继续往前又挖了一米,又有一处,红线烧焦破皮。我叫他们先暂停一下,先把电缆锯断,MD,手拿钢锯,锯着锯着,稍微摇了一下,拉出一截出来。   全部烧断了,铜线完全熔化。  应该就是这里了~

    此时已经是中午12:00过, 草草的吃了午饭

     我叫他们继续往前挖三米,那样接线比较好接一点。   下面还在冒热气~越靠近断点,热气断大,还有点烫手~   挖到断点的地方,连沙子都被高温烧得变成红色,而且还是一块一块的。 四周沙子里面混合着一粒一粒圆圆的铜珠。  我心想,还好这是在地下,而且是在锅炉房声音比较吵的情况下,要是在其它地方~。。。。。。。   可想而知~!

     把电缆头挖出来,清洁了一下,皮剥开,用摇表摇了下绝缘,虽有降低,但还算正常。  2M 欧

用皮尺大概量了一下,从断点到锅炉空开,总共11米,

开始接线:  先接中间断点的地方。 清洁电缆外层沙子等脏物、锯线、剥皮、套接头、套热缩管、压接头,氧气给热缩管加热回缩...................

再空开的地方压接头。。。。。。。。。。

     花了我3个多小时,总算接完,再摇了下绝缘,还行。  锁到空开上去, 送电。正常~~     此时18:00点,~~

累得我半死~~~~~~~~哎。回去狠狠地睡了一觉,呵。

      我判断应该是引风机的启动电流太大的原因造成,而且引风机一启动,我们全厂电压会降7v左右,现在已经弄了几个变频器装上去~

新麦子~!

网友A:
电缆直埋使用散热差,145KW功率啊,埋地部分至少要用到185以上,电缆不换大长期使用很可能还会烧。

网友B:
要是有150以上的线就好了,搞个临时线就不会停产那么久了

网友C:
缆直埋使用散热差,145KW功率啊,埋地部分至少要用到185以上,电缆不换大长期使用很可能还会烧

网友D:
是我的同行啊,我也是在印染厂混,大家交个朋友吧,qq:13293406,我在广州的印染厂。

网友E:
我在绍兴的滨海一家印染厂,就我们一个车间有五台定型机,怎么不是搞电缆沟的?是埋在地底下去了?

网友F:
       散热差也没办法,这是工厂建厂初期规划不合理。      五年前的事~    那时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呵~!

   一篇文章,拉出两个同行,呵呵。  有事没事多交流   yanggj_@126.com              Q:  28998087

网友G:
是我的同行啊,我也是在印染厂混,大家交个朋友吧,我是浙江萧山的,楼主你已经拉出3个同行了,呵呵,我的QQ:403381269

网友E:
还是用三线的?这厂也太差了吧,现在起码也是四线的.

网友H:
很好的学习例子....

网友F:
   是我没说清楚,  是3*150 + 1*70

各位同志,大家早上好~

网友I:
感谢共享哦

学习学习ing

网友F:
  彼此彼此,           相互学习    ~

网友J:
学习楼主的经验,要是我碰到估计直接叫换电缆了,不会查哪儿坏的!!

网友K:
电缆直埋的安全载流量是大于空气敷设的,也就是说直埋的散热好于空气中。设计时要考虑土壤温度,附近是否有热源。热土(高于空气温度)中直埋,载流量要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学习楼主的经验,要是我碰到估计直接叫换电缆了,不会查哪儿坏的!!

        换整条,太那个了吧。。。     要是这条换,不要6、7 万。

网友L: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M:
呵呵,不错,希望见到越来越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N: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贴!!!!

楼主:
        那天早上4:30分,睡得正香。         电话响了~  还以为是闹钟。一看,是生产部打来,心想又没得觉睡咯。接听:“小阳,油锅炉这边没电了~!    ”    我问他:“空开有跳吗?”   “没有”。“稍等,我马上过去”  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带上工具,到锅炉现场,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直是正常的,突然没电,风机,油泵全部停下来,连照明电灯也没电了。

        用万用表检查空开下端,无电压,再测量上端,也无电压。   心想,是不是配电房空开跳了,然后跑到配电房,发现到油锅炉的空开处于闭合状态,量了一下电压,三相均正常。     心里琢磨着,应该是电缆出问题了。     然后把两端空开都断掉,简单的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在配电房这边,黄绿红三条线之间电阻均为200多欧姆,在油锅炉一边,均接近0欧姆,再用摇表摇了下,指针都摆向最低。             叹了口气,心想,电缆烧断让我给碰上了,郁闷~!

        说明一下:油锅炉总功率145KW,其中油泵两台75KW,星三角启动,一备一用,一台始终常开。引风机55KW,星三角启动,平均10分钟启动一次,鼓风机15KW,直接全压启动。       一条3*150+1*70   不带铠电缆 配电房到油锅炉170米,其中靠配电房140米一段是在电缆沟里,靠锅炉30来米是直接埋入水泥地(30 cm厚)下的沙里。

      问题已经确定是电缆烧断了,但还要确定故障点。:在锅炉一边量出的阻值明显比配电房一边小,初步判断断点应该是在靠近锅炉一边,我让另外一个同事打着手电,沿着电缆沟找过去,一直到电缆埋进水泥地的地方,没发现任何异常。

      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已经5:30了,油锅炉一停,与之相关的两台定型机自然也停了,染色机再染布也无多大意义。也就是大部分设备就停机,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为确定我的判断,我把同一电缆沟内的其它电缆的的电源全部切断,把锅炉这条送电,用万用表2V档,手握黑笔,红笔靠在电缆上,其中一条(也就是锅炉的那条)有电压显示,2-10V不等,找了几个点,一直测到电缆埋入水泥地下的地方都还有。确定就是这段出了问题。

     到此时,已经6:00点多, 我告诉厂长(他们从五点一直守在现场),要把这段水泥地挖开,下面电缆烧了。水泥地太厚,我们自己没设备,用冲击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还不知道要弄到猴年马月,没办法挖,他们联系外面的风炮,从靠锅炉墙脚开始。

     然后我就回去仓库去找材料,谢天谢地,还有二十来米150电缆,马上叫采购去买150mm2铜直接、铜接头、热缩管,顺便问一下150米电缆有米有现货,万一二十米不够长,那不是完完了,所以说以防万一。

    顺便我把要用的材料:电缆、热缩管、铜接头、液压钳、钢锯等拿到现场。 并且检查了配电房和锅炉的总空开/

      我到现场守着,外面有几个人架着两个风炮,在那边嘟~嘟~地打。 操,埋得够深,足足有一米深~    还好我的判断准确,挖出一米,发现两处地方分别是黄线、绿线烧焦破皮,可以看得见铜线~       继续往前又挖了一米,又有一处,红线烧焦破皮。我叫他们先暂停一下,先把电缆锯断,MD,手拿钢锯,锯着锯着,稍微摇了一下,拉出一截出来。   全部烧断了,铜线完全熔化。  应该就是这里了~

    此时已经是中午12:00过, 草草的吃了午饭

     我叫他们继续往前挖三米,那样接线比较好接一点。   下面还在冒热气~越靠近断点,热气断大,还有点烫手~   挖到断点的地方,连沙子都被高温烧得变成红色,而且还是一块一块的。 四周沙子里面混合着一粒一粒圆圆的铜珠。  我心想,还好这是在地下,而且是在锅炉房声音比较吵的情况下,要是在其它地方~。。。。。。。   可想而知~!

     把电缆头挖出来,清洁了一下,皮剥开,用摇表摇了下绝缘,虽有降低,但还算正常。  2M 欧

用皮尺大概量了一下,从断点到锅炉空开,总共11米,

开始接线:  先接中间断点的地方。 清洁电缆外层沙子等脏物、锯线、剥皮、套接头、套热缩管、压接头,氧气给热缩管加热回缩...................

再空开的地方压接头。。。。。。。。。。

     花了我3个多小时,总算接完,再摇了下绝缘,还行。  锁到空开上去, 送电。正常~~     此时18:00点,~~

累得我半死~~~~~~~~哎。回去狠狠地睡了一觉,呵。

      我判断应该是引风机的启动电流太大的原因造成,而且引风机一启动,我们全厂电压会降7v左右,现在已经弄了几个变频器装上去~

网友O:
配电房空开居然没有跳?电缆直接当加热条用了。

网友P:
锅炉油泵75KW?

燃料油泵? 不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Q:

锅炉油泵75KW?

燃料油泵? 不可能。

    导热油循环油泵,75KW,并联安装,一备一用。      楼上的应该是讲的注油泵,才2.2KW,呵。

————————————————————————————————————————————————

配电房空开居然没有跳?    ——我也搞不懂,哪天估计要把它给换了,上海第三开关厂的。

网友R:
找出原因才是硬道理·········2

网友S:
很精彩!值得学习和借鉴,希望以后多发表此类文章.感谢作者.

网友T:
学习了。谢楼主发贴。感谢楼主

网友U:
看样子你的空开真的要换了.

网友V:
我单位也有一台油锅炉,,程序是LG的plc编的,,大家能交流一下么

网友F:
    LG的,还马马虎虎,前段时间刚寄了个 到广州去修,串口坏了,不能通信。     估计最近几天会拿回来`

网友W:
上海就能修LG的呀,LG中国的总部在上海呀

网友F:
    我还是先打的上海,上海公司讲,福建地区是属于广州分管,所以就寄到广州去了~。

《:那一颗星

网友:
断电缆可以这样找到阿,我还没遇到过这情况.有机会试下

网友X:
很有意义的一天哦,过得很充实嘛 .

网友F:
        MD<  好大的太阳,刚刚又带那些人去放了一条新电缆,中央空调用的,3*150+1*90    。

这次把电缆沟做得好好的,直接放沟里面。   明天还要叫人盖些沙子。

网友Y:
引用 网友F:

        MD<  好大的太阳,刚刚又带那些人去放了一条新电缆,中央空调用的,3*150+1*90    。

这次把电缆沟做得好好的,直接放沟里面。   明天还要叫人盖些沙子。

呵呵  你今天又是个有意义的一天   呵呵

网友Z:
好,有经过,有现象,有诊断和处理,很受启发

网友AA:
学习先,不过感觉电缆线径偏小,在说现在的电线基本负差

网友AB:
不错,通过这个真实的例子学到不少东西!望楼主以后多发些!

网友AB:
通过这个例子我学到不少东西,望楼主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圣诞的例子!

网友AC:
楼主多少是个小领导了……

o(∩_∩)o...

网友AD:
呵呵,不错,希望见到越来越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AE:
在锅炉房加装一个就地补偿电容柜 可以减少电缆电流 和整体电网的电压降

网友F(2008-12-22):
       就地补偿,  有想过~   但还没实施。

      接的电缆用了大半年了, 看来接线过关哈。    呵呵

网友AF:
散热是问题,没有好的散热不可以,电缆埋在地下温度散不了。

网友AG:
为确定我的判断,我把同一电缆沟内的其它电缆的的电源全部切断,把锅炉这条送电,用万用表2V档,手握黑笔,红笔靠在电缆上,其中一条(也就是锅炉的那条)有电压显示,2-10V不等,找了几个点,一直测到电缆埋入水泥地下的地方都还有。确定就是这段出了问题。

估计是电缆三相完全烧掉,才可以用这个方法判断。

网友AH:
先明敷呀,别耽误生产

网友F(2009-02-05):
   回49楼。

 没完全断的情况下三相全部送电用此法应该行不通,没试过,                不过应该可以一相一相送电试~   麻烦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