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28求救

楼主(2005-02-21):
求教:施耐德ATV28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后运行几HZ出现“OPF”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带电机试试

网友B:
把缺相保护关掉!

楼主:
谢谢各位,两种方式均可!

网友C(2006-01-01):
各位,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但以上的两种方法也都试过了,测量功率模块也没事,在这向大家请教该如何重新对变频器进行出厂设定的初始化???????????电话:13607872165

网友D:
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