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P11变频器OU故障

楼主(2005-06-30):
本人现有一台富士P11变频器(132KW)在运行10小时左右出现过压,停机后重新启动运行正常,但运行不到2小时,又出现过压故障报警,再次重新启动运行1~2小时又报过压故障报警,负载为风机,较为平稳,一般电流约220A左右,不知是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模块问题

网友B:
我认为此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电网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电网出现一次浪涌电压,使得变频器出现ou3过压保护。这是本人的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C:
会不会是传感器问题啊~~~~~~~

网友D:
查一查检测回路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看看

网友E:
电机的问题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F:
1、如果电网中有自动功率补偿装置,在补偿电容的切换过程中会造成直过电压。 2、如果变频器在减速过程中被大惯性的设备拖动,也会造成过电压。 3、电机或电缆漏电,也会报过电压(是不是很奇怪)

楼主:
电网电压正常,电机也检查过,谢谢各位,我再看看

网友G:
如果你的变频器使用时间比较长的话,应该是开关电源厚膜的问题,看看上面那个PWM调制芯片1 2脚是不是有线腐蚀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还有那位大侠知道啊,期盼中...

网友H:
描述一下你的工况,是不是闭环运行,试着将减速时间延长看看。

网友I:
电网的问题,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楼主:
不是闭环,设备为风机,运行平稳

网友J:
你检查一下电机,看看有没有绝缘下降,如正常,那原因是过压检测电路不好。

网友K:
1、检查变频器实际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2、检查检测电路。 3、www.zhichuan.net 直接发帖子给我。

网友L:
你好,我是做变频器维修、配件的,对于你的问题,我想说之一二,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富士P11变频器OU故障为过电压故障,分为OU1(加速时过电压),OU2(减速时过电压),OU3(恒速时过电压),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因为你的负载是比较大功率的,所以在运行中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量,当负载转量比变频器的转量大时,负载就处于发电状态,所以才会出现过压情况。 你只要尽可能延长加、减速度,然后把F41设为零,这样在试一下。如果减速度延长至200秒任然不行,那只能加装制动电阻。 如有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