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如题,现场要求用旋转编码器进行测速,转速大概在8000转/分,测速的结果要求直接反应在显示仪上,用什么编码器和显示仪组合比较经济和实用?先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 PLC 及人机界面呀,有PLC 的方便啦,编码器信号在PLC 进行计算后输出到 LED 的屏或是二极管显示屏也行

网友B:
使用多功能便携式示波器可以证实,如果用在现场,最好是专用的计数器和输出装置实现

网友C: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网友D(2012-09-24):
要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E:
开环控制的话,直接用测速电机吧

网友F(2012-10-25):
可以将转速变换成电压。然后用一块电压采集的数显表显示。就可以了。

至于编码器品牌。。可以试试Angtron-安格创的。。有问题可以再m我。。

网友F(2012-12-20):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就用增量编码器:

angtron增量编码器(90/台)+脉冲测速表(300/台左右),总成本400元左右。也可以用angtron测速编码器(150/台)+电压测量表(150/台左右),总成本3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