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过电流保护问题。

楼主(2012-05-17):
一台11W的变频器,带一台11KW的电机和带108台90W的电机哪个负载更大一些?另外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会随机出现过电流保护,电路上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环境温度比较高比较恶劣,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的功率小了引起的?先谢谢了 。

网友A:
一般变频器容量应大于驱动电机容量较好,否则出现电流保护很正常。

当然108台90W的电机在计算上小于11KW,但即使两台电机也很难保证同步性,在出力上总会有区别,电机制造上也不可能完全100%一样,加上机械阻力等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差异。所以电机越多,造成电流保护启动的可能性越高。如果是11KW电机建议使用15Kw变频较好。如果是一拖多的情况,应放大冗余倍数。

网友B: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  QQ:12565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