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工具

楼主(2002-12-31):
请问各位高手!维修变频器需要那些工具。比如示波器那种为好

网友A:
数字存储示波器(HP54600B系列、Tektronix TDS3000系列)、隔离变压器、万用表、电烙铁、吸锡器、兆欧表、直流耐压测试仪、专用的内六角扳手等,以上这些工具一般够用了,也可以考虑加上逻辑分析仪、高档的编程器。

网友(2012-04-25):
三菱、松下、发那科、西
门子
等
工控产品
PCB板
维修
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