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限流电阻

楼主(2005-01-22):
请问各位工程师 康沃变频器P2系列11KW变频器的限流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切盼回复!!!

网友A(2005-10-11):
75欧姆. 013864098849

网友B:
可以用非75的代替 最好是偏大,不要偏小

网友C:
偏大,偏小都可以,偏大变频器上电慢,对电网影响小;偏小变频器上电快,对电网影响大。一般3欧-50欧,功率一定要够。

网友D(2005-11-11):
兄弟,我支持楼上那个老兄的意思,你可以用75或更大点的代替,

网友E(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