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三)

楼主(2005-12-10):
                        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
判断题
1.    绝缘体不可能导电。(×)
2.    对称三相电路在任一瞬间三个负载的功率之和都为零。(×)
3.    电阻与导线长度L成正比,与导线横截成反比。(√)
4.    电阻率也称电阻系数,它指某种导体做成长1m,横截面积1m㎡的导体,在温度20℃时的电阻值。(√)
5.    电阻率用“ρ”表示,是一常数,反应了导体导电性的好坏,电阻率大,说明导电性能差,电阻率小,说明导电性好。(√)
6.    导电材料的电阻,不仅和材料有关、尺寸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非金属导体的电阻值,却随温度的上升而减小。(√)
7.    电气上的“地”的含义不是指大地,而是指电位为零的地方。(√)
8.    正弦交流电变化一周,就相当于变化了2π弧度(360º)。(√)
9.    串联电路中,电路两端的总电压等于各电阻两端的分压之和。(√)
10.    电阻元件的电压和电流方向总是相同的。(√)
11.    5Ω与1Ω电阻串联,5Ω电阻大,电流不易通过,所以流过1Ω电阻的电流大。(×)
12.    铁磁材料被磁化的外因是有外磁场。(√)
13.    铁磁材料被磁化的内因是具有磁导。(√)
14.    三相负载三角形连接时,当负载对称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3倍。(×)
15.    三相三线制电路中,三个相电流之和和等于零。(√)
16.    变压器铁芯中的主磁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17.    同步电动机的转速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18.    电容器具有隔断直流电,通过交流电的性能。(√)
19.    电压也称电位差,电压的方向是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外电路中,电流的方向与电压的方向是一致的,总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的。(√)
20.    若两只电容器的电容不等,而它们两端的电压一样,则电容大的电容器带的电荷量多,电容小的电容器带的电荷量少。(√)
21.    在一段电阻电路中,如果电压不变,当增加电阻时,电流减少,如果电阻不变,增加电压时,电流就减小。(×)
22.    电源电压一定的同一负载按星形连接与按三角形连接所获得的功率是一样的。(×)
23.    并联电容器不能提高感性负载本身的功率因数。(√)
24.    变压器最热处是变压器下层1/3处。(×)
25.    变压器铜损等于铁损时最经济。(√)
26.    变压器空载时无电流流过。(×)
27.    变压器硅胶受潮变粉红色。(√)
28.    变压器铁芯可以多点接地。(×)
29.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属于工作接地。(√)
30.    变压器防爆管薄膜的爆破压力是0.049Mpa。(√)
31.    变压器温度升高时绝缘电阻值为变。(×)
32.    变压器净油器的作用是吸收油中水分。(√)
33.    准确度为0.1级的仪表,其允许的基本误差不超过±0.1%。(√)
34.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零序电流互感器一般接在中性点的接地线上。(√)
35.    电压互感器又称仪表变压器,也称TV,工作原理、结构和接线方式都与变压器相同。(√)
36.    电压互感器与变压器主要区别在于容量小。(√)
37.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匝数少,经常工作在相当于空载的工作状态下。(×)
38.    电压互感器二次负载变化时,电压基本维持不变,相当于一个电压源。(√)
39.    电压互感器的用途是把一次大电流按一定比例变小,用于测量等。(×)
40.    电压互感器可以隔离高压,保证了测量人员和仪表及保护装置的安全。(√)
41.    电压互感器的互感比即为一、二次额定电压之比。(√)
42.    电流互感器是把大电流变为小电流的设备,又称为变流器。(√)
43.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匝数很多,二次匝数很少。(×)
44.    电流互感器是用小电流反映大电流值,直接供给仪表和继电装置。(√)
45.    电流互感器可以把高电压与仪表和保护装置等二次设备隔开,保证了测量人员与仪表的安全。(√)
46.    电流互感器二次应接地。(×)
47.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开路不会对设备产生不良影响。(×)
48.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可以互相连接。(×)
49.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禁止采用熔丝或导线缠绕方式短接二次回路。(√)
50.    隔离开关可以切无故障电流。(×)
51.    用隔离开关可以断开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的消弧线圈。(×)
52.    隔离开关可以拉合无故障的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53.    隔离开关不仅用来倒闸操作,还可以切断负荷电流。(×)
54.    隔离开关可以拉合主变压器中性点。(√)
55.    进行熔断器更换时,应换型号和容量相同的熔断器。(√)
56.    石英砂熔断器可以限制短路电流。(√)
57.    变压器的铁芯不能多点接地。(√)
58.    双绕组变压器的分接开关装设在高压侧。(√)
59.    变压器在空载时,一次绕组中没有电流流过。(×)
60.    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是工作接地。(√)
61.    断路器油量过多在遮断故障时会发生爆炸。(√)
62.    分闸速度过低会使燃弧速度加长,断路器爆炸。(√)
63.    变压器装设磁吹避雷器可以保护变压器绕组不因过电压而损坏。(√)
64.    变压器额定负荷时强油风冷装置全部停止运行,此时其上层油温不超过75℃长时间运行。(×)
65.    避雷器与被保护的设备距离越近越好。(√)
66.    当系统运行电压降低时,应增加系统中的无功出力。(√)
67.    当系统频率降低时,应增加系统中的无功出力。(√)
68.    在直流系统中,无论哪一极的对地绝缘被破坏,则另一极电压就升高。(×)
69.    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的变压器内部及外部故障。(√)
70.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会引起铁芯发热。(√)
71.    电压互感器隔离开关检修时,应取下二次侧熔丝,防止反充电造成高压触电。(√)
72.    消弧线圈与变压器的铁芯是相同的。(×)
73.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两个绕组串联后变比为变,容量增加一倍。(√)
74.    变压器和电动机都是依靠电磁感来传递和转换能量的。(√)
75.    串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一样,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76.    绝缘工具上的泄漏电流,主要是指绝缘表面流过的电流。(√)
77.    测量直流电压和电流时要注意仪表的极性与被测量回路的极性一致。(√)
78.    当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误差超过10%时,将影响继电保护的正确动作。(√)
79.    变压器油枕中的胶囊器起使空气与油隔离和调节内部油压的作用。(√)
80.    当变压器三相负载不对称时,将出现负序电流。(√)
81.    变压器铭牌上的阻抗电压就是短路电压。(√)
82.    变压器在空载时一次绕组中仅流过励磁电流。(√)
83.    强迫油循环风冷变压器冷却装置投入的数量应根据变压器温度、负荷来决定。(√)
84.    用兆欧表测电容器时,应先将摇把停下后再将接线断开。(×)
85.    主变压器保护出口保护信号继电器线圈通过的电流就是各种故障时的动作电流。(×)
86.    当双回线中一条线路停电时,应将双回线方向横差保护停用。(√)
87.    在实际运行中,三相线路的对地电容,不能达到完全相等,三相对地电容电流也不完全对称,这时中性点和大地之间的电位不相等,称为中性点出现位移。(√)
88.    系统中变压器和线路电阻中产生的损耗,称可变损耗,它与负荷大小的平方成正比。(√)
89.    在系统变压器中无功功率损耗较有功功率损耗大的多。(√)
90.    把电容器串联在线路上以补偿电路电抭,可以改善电压质量,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增加电力输出能力。(√)
91.    安装并联电容器的目的,一是改善系统的功率因数,二是调整网络电压。(√)
92.    严禁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移动或拆除围栏、接地线和标示牌。(√)
93.    雷雨天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并不得靠近避雷器和避雷针。(√)
94.    三相星型接线电流保护能反映各种类型故障。(√)
95.    零序保护反映的是单相接地故障。(√)
96.    母差保护范围是从母线至线路电流互感器之间设备。(√)
97.    速断保护是按躲过线路末端短路电流整定的。(√)
98.    不允许交、直流回路共用一条电缆。(√)
99.    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溢油时,应即停止运行。(√)
100.差动保护范围是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之间的设备。(×)
101.低电压带电作业时,应先断开零线,再断开火线。(×)
102.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在干燥的气候下绝缘电阻不小于1MΩ。(√)
103.用兆欧表测绝缘时,E端接导线,L端接地。(×)
104.在非直接接地系统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的开口三角处有100V电压。(×)
105.测某处150V左右的电压,用1.5级的电压表分别在450V、200V段位上各测一次 ,450V段位所测数值比较准确。(×)
106.拉熔丝时,先拉负极,后拉正极,合熔丝时相反。(×)
107.在系统发生不对称断路器时,会出现负序分量,可使发电机转子过热,局部温度高而烧毁。(√)
108.发现隔离开关过热时,应采用倒闸的方法,将故障隔离开关退出运行,如不能倒闸则应停电处理。(√)
109.电容器允许在1.1倍额定电压、1.3倍额定电流下运行。(√ )
110.发生触电时,电流作用的时间越长,伤害越重。( √)
111.禁止摆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 √)
112.胸外按压必须有效,有效的标志是按压过程中可以感觉到呼吸。(× )
113.如果电流通过触电者入地,并且触电者紧握电线,用有绝缘柄的钳子将电线剪断时,必须快速将电线一下剪断。( √)
114.发现杆上或高处有人触电,应争取时间在杆上或高处进行抢救。(√ )
115.若看、听、视结果既呼吸有无劲动脉波动则可以作出伤员死亡的诊断。(× )
116.胸外按压以80次/min左右均匀进行。( √)
117.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干式灭火器、CO2灭火器灭火,不得使用泡沫灭火器。(√ )
118.变电站各种工器具要设专柜,固定地点存放,设专人负责管理维护试验(√)
119.在事故处理或进行倒闸操作时 ,不得进行交接班,交接班时发生事故,应立即停止交接班, 交由交接班人员处理,接班人员在交班值长指挥下协助工作。(√)
120.设备缺陷是通过设备巡视检查、各种检修、试验和维护发现的。(√)
121.对工作票中所列内容即使发生很小疑问,也必须向工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作详细补充。(√)
122.第二种工作票的有效期限最长为7天。(√)
123.变压器每隔1~3年作一次预防性试验(√)
124.第一种工作票应在工作前一日交给值班员。(√)
125.电流速断保护的重要缺陷是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
126.停用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时,应先停用电压回路。(×)
127.变压器过负荷时应该投入全部冷却器。(√)
128.隔离开关可以拉合复合电流和接地故障电流。(×)
129.无载调压变压器可以在变压器空载运行时调整分接开关。(×)
130.变压器过负荷时,应立即将变压器停用。(×)
131.操作时,如隔离开关没合到位,允许用绝缘杆进行调整,但要加强监护。(√)
132.装拆接地线必须使用绝缘杆,带绝缘手套和安全帽,并不准攀登设备。(√)
133.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由一次回路的负荷电流决定,不随二次回路的阻抗改变而变化。(√)
134.继电器线圈带电时,触电是断开的称为常开触点。(×)
135.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是:可靠性、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
136.对于直流电路,电感元件相当于开路。(×)
137.对于直流电路,电容元件相当于短路。(×)
138.发生接地故障时,特有的电气量是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
139.电晕是高压带电体表面向周围空气游离放电现象。(√)
140.在星形连接的三相对称电源或负荷中,线电压UAB相位超前相电压UA相位30。º。(√)
141.熔断器可分为限流和不限流两大类。(√)
142.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断一相时仍可启动起来。(×)
143.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中定子回路断一相,仍可继续转动。(√)
144.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只二极管的电阻,先测量时读数大,反过来测量读数小,则大的为正向电阻,小的为反向电阻。(×)
145.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只允许有一个接地点。(√)
146.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采用多点接地,易造成保护拒绝动作。(√)
147.如变压器的一次侧是高压,二次侧是低压,则称为升压变压器;反之,称为降压变压器。(×)

网友A:
好事,顶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