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八)

楼主(2005-12-10):
.画图题
1.    给出以下材料: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双联按钮、热继电器、熔丝等,画出双联按钮控制一台电动机启动、停止的电气原理图,并回答下述问题:
(1)上述电路共有几种保护?每种保护的作用是什么?
(2)上述保护装置应如何整定?
(3)如再加一双按钮实现异地控制,新加按钮应如何连接?应采用几芯电缆?
(4)在上述电路中,如欲实现即可点动,又可连续运行,电路应怎样改动?
答:(1)上述电路共有四种保护:短路保护(用熔丝)、过载保护(热继电)、失压保护(接触器按钮控制系统特点)、欠压保护(接触器系统当电压低于额定值的40%时释放)。
短路保护:当电机电缆或内部绕组发生短路时,熔丝烧坏断电,避免扩大事故范围。
过载保护:当运行中的电机发生过载时,经一定的延时,热继电器串在控制回路中的常闭触点打开(或电压降低时),接触器失电断开主回路。
失压(欠压)保护:当线路停电时,接触器线圈失电(或因电压过低)而释放。
这样避免了电路送电时,电机的自行起动和过低电压运行时,电机烧坏。
(2)熔丝的额定电流整定值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0.95-1.05倍:
失压(欠压)保护,由接触器机构确定,不用整定。
(3)如再加一双联按钮实现两地控制应作如下改动:将停止按钮和起动按钮之间的连线断开,串入停止接钮,将起动按钮并联到原来的起动按钮上即可。
应采用三芯电缆。
(4)若想实现即可点动,又可连续运行,改动方法有2种:1)在自保保回路中串入一两位保持按钮,点动时断开自保回路,连续运行时,接通自保回路。
2) 如本题图所示SB3为点动按钮。
2.画出一采用三联按钮,两个接触器,控制一台电动机正、反转启动、停止的电气原理图,要求含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并回答下列问题:
(1)如何选择满足上述条件的保护元件?
(2)当电动机转动向改变时,如无制动的装置,如果转向变动过快,会发生什么问题?
(3)为了防止上述问题的发生,在是机换向时,加上一定的延时,应如何加?选用什么元器件?
答:(1)短路保护:选用带有脱扣装置的空报自动断路器,可选动作电流为这额定电流8-10倍的脱扣器。
过载保护:选 用热继电器,动作电流为(0.95-1.05)Ie
(2)当电动机停止时。当按下停止按钮后,电动机由于惯性,不会立即停止转动,当按下另一转动方向的起动按钮后,电机绕组内产生与原转动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这将在电机中产生很大的电流,其大小与电动机的惯性大小有关,其后果有:1)损坏电动机2)损坏交流接触器3)电动及机构容易断轴。
(3)可采用加时间继电器的方法来解决,将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并在正向(或反向)接触器的线圈上,延时闭合的常闭触点串入反向(或正向)接触器的线圈的控制回路中。
3.画出自动转换的Y-△降压起动的电气原理图,并回答下列问题。
(1)叙述上述电路的动作过程
(2)上述起动方式适用何种接线的电动机?
(3)采用此种起动方式起动电流为直接起动电流的多少倍?
(4)采用此种起动方式起动力矩为直接起动转矩的多少倍?
(5)此种起动方式适合于那种情况?
答:(1)1)起动过程:
按下SB1,KM1得电吸合,主触点使电机得电,常开辅助触点闭合自保。
KM1得电吸合,主触点使电动机Y连接起动,常闭辅助触点断开,闭KM3使KM3不能得电。
KT得电,使串在KM2线圈中的常闭触点延时断开。KM2失电,使串在KM3中的常开触点延时闭合。KM3得电,主触点使电动机△连接运行,串在KT和KM2中的常闭触点打开,起到闭锁的作用,并使KT延时闭合自保。
2)停止过程:按下SB2, KM1、KM3失电释放,停止。
(2)只用于△连接,并且有六个接线端子的电动机。
(3)采用Y-△起动的起动电流为直接起动电流的 倍。
(4)采用Y-△起动的起动转矩为直接起动转矩的 倍。
(5)用于起动设备的转矩不大于电动机起动转矩的 ,功率不大于125KW的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
4.画出按钮控制的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的电气原理图,并回答下列问题。
(1)叙述上述电路的控制过程。
(2)在上述的起动方式中,起动电流为直接起动电流的多少倍?
(3)在上述的起动方式中,起动转矩为直接起动转矩的多少倍?
(4)上述起动方式的连续起动次数和时间间隔有何要求?
(5)本起动方式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1)1)起动过程:按下SB1,KM1得电,自耦变压器一次侧三相绕组形成Y。常开辅助接点KM2吸合,并自保,电降压起动。
 当电动机转速接近或达到额定转速时,按下运行按钮SB2,中间继电器KA吸合,其常闭点断开,KM1线圈失电释放,KM1常开辅助触点打开,KM2失电。KM1失电后,其常闭辅助点闭合,同时,KA的常开触点闭合,KM3得电吸合并自锁,电动机全压正常运行。
2)停止时,按下停止按下SB3,控制回路断电,KM3失电,电机停转。
(2)起动电流为直接起动电流的K²倍。(K为自耦变压器的变比)
(3)起动转矩为直接起动转矩的K²倍。(K为自耦变压器的变比)
(4)连续起动的次数一般不超过2次, 4小时内不允许进行启动操作,防止自耦变压器烧坏。
(5)本启动方式适用于不频繁起动,额定功率小于320KW以下的电动机。
5.画出自动转换电抗器起动的控制原理并回答下列问题。
(1)说明了此起动方式的适范围。
(2)说明上述原理图的控制过程。
(3)电抗器参数的确与什么有关?
答:(1)此种多用于高压电动机制启、停。
(2)1)启动过程:按下SB1,KM1吸合并自保,主触点吸合,电机串电抗起动。同时,KT得电,其中常开延时闭合,KM2得电,其辅助常闭触点断开,使KM1、KT失电,KM2的主触点闭合短接电抗器,电机运行。
2)停止过程:按下SB2,控制回路失电,KM2失电释放停机。
(3)主取决于降压后生产机械实际需要的起动转矩。
6.画出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滑差电机)的控制原理图,并回答下列问题。
(1)电磁调速系统由几部分组成?功能是什么?
(2)调速是通过什么元件实现的?说明调速的过程。
(3)运行时速度不稳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答:(1)1)电磁离合器作用:调速由电气量转变为机械量。
2)励磁控制装置:用来改变电磁离合器励磁电流的装置。
3)测速发电机:用来测量负载的转速,开有成调速负反馈,与给定相比较,产生的差值控制励磁电流的大小,从而使输出转速符合要求。
(2)调速是通过励磁控制器上的电位器的电阻值实现的。其过程:调速电位器改变电阻值,改变了给定电压值,此值与测速发电机反馈回的电压相比较,差值通过放大器的放大后,控制触发称相电路,改变了可控硅的导通角,改变离合器的励磁电流,从而改变负载转速。
(3)运行时速度不稳的原因主要是:
1)励磁线圈的极性接反。
2)控制器内的元件损坏。
3)测速发电机损坏。
7.画出采用软启动器进行起动的电气原理图,并回答下列问题。
(1)软启动与其他降压起动方式相比,有什么优点?
(2)旁路接触器的动作是由什么控制的?
(3)软启动器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答:(1)软启动无冲击电流,恒流起动可自由无级调压至最佳起动电流、轻载时节能等优点。
(2)旁路接触器的动作是由软起动器内部控制的,当起动电流(或线路电压)降至一定条件时,此接触器吸合,起动过程结束,电机正常运行。
(3)1)要求降低起动器的起动电流的场合。
2)要求电动机起动时供电线路维持一定电压的场合。
3)要求避免出现电动机起动时产生力矩冲击的场合。
4)不允许电动机瞬间关机的场合。
5)需要方便地调节超导 劝特性的场合。
6)对起动、控制、工作均有要求的场合。
8.试画CT19型弹簧操作机构的控制原理图,并回答下述问题:
(1)说明全闸、分闸的控制过程。
(2)串入合、分闸线圈中的断路器辅助触点的作用是什么?
(3)将控制开关KK打到合闸位置,不合闸的可能有那些?
答:(1)合上开关K,ZJ1得电吸合,ZJ1常开触点闭合,在示储能的情况下,CK是闭合的,(另外两辅助常开触点闭全,为分、合闸作准备)。则ZJ2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储能是机D得电转动进行储能,储能完毕后,CK打开,ZJ2失电释放,储能电机失电停止转动,将控制开关打到合闸位置时,KK1闭合,因断路器的断开的,故其常闭辅助触点是闭合的,则合闸线圈HQ得电吸合,合闸操作机构动作,带动断路器合闸,将控制开关打到分闸位置时,KK2闭合,因已合闸,则断路器常开辅助接点闭合,此时分闸线圈得电吸合,分闸机构动作,带动断路器分闸。
(2)串入合闸线圈HQ的常闭辅助触点的作是:在合闸动作完成后,再进行合闸操作,也不会使HQ吸合,从而减少合闸动作的重复性,延长机构使用寿命。
   串入分闸线圈TQ的常开辅助触点的作用是:在分闸动作完成后,再进行分闸,也不会使TQ吸合,以下同上。
(3)将控制天关KK打到合闸位置,不合闸的可能有:1)ZJ1不吸合;2)ZJ1常开接点闭合不到位或卡住;3)电机不储能:4)断路器常闭触点闭合不到位或卡住;5)机构问题。

网友A: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多多上传高压配电的学习资料,再次感谢。

网友B:
好的,谢谢对我的支持。

网友(2006-04-16):
不错,真的写的很详细.  就是差事例图,要是有就更好.

网友C(2006-06-02):
楼主,能不能现在帮我画一个具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的失控保护的电动机控制原理给我,谢谢

网友D:
电机起动基本全了,就差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