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一)

楼主(2005-12-10):
                      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
一、选择题(一)
1.隔离开关可以进行(A)。
A、恢复所用变压器;B、代替断路器切故障电流;C、任何操作;D、切断接地电流。
2.隔离开关拉不开时应采取(A)的处理.
A、不应强拉应进行检查;B、用力拉;C、用加力拉杆拉;D、两人拉;
3.发生误操作隔离开关时应采取(C)的处理.
A、立即拉开;B、立即合上;C、误合时不许再拉开,误拉时在弧光未断开前
再合上;D、停止操作;
4.事故处理可不用操作票,但应记入操作票记录薄和(A)内.
2 A、运行记录薄;B、缺陷记录薄;C、命令指示记录薄;D、检修记录薄;
5.倒闸操作中不得使停电的(C)由二次返回高压.
A、电流互感器;B、阻波器;C、电压互感器;D、电抗器;
6.检查并、解列负荷分配,应在该操作相的末位记上实际(A)数值.
A、电流;B、电压;C、有功;D、无功;
7.发生(C)情况,电压互感器必须立即停止运行.
A、渗油;B、油漆脱落;C、喷油;D、油压低;
8.电流互感器损坏,(D)是不必要的。
A、变比与原来相同;B、极性正确;C、经试验合格;
D、电压等级高于电网额定电压;
9.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清扫时的注意事项中,(D)是错误的。
A、应穿长袖工作服;B、带绝缘手套;C、使用干燥的清扫工具;D、单人进行
10.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最大负荷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B)。
A、1倍;B、2倍;C、5倍;D、3倍;
11.220KV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中如有不用的应采取(A)的处理.
A、短接;B、拆除;C、与其它绕组并联;D、与其它绕组串联;
12.一份操作票规定由一组人员操作,(A)手中只能持一份操作票。
A、监护人;B、值长;C、操作人;D、专工;
13.操作断路器时监护人唱票,操作人手指断路器名称编号复诵核对无误
后监护人发出(A)执行,操作人方可解锁操作。
A、对,可以执行;B、对,可以操作;C、对,可以干;D、对,你干吧。
14.装拆接地线的导线端时,要对(C)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防止触电。
A、构架;B、瓷制部分;C、带电部分;D导线之间;
15.新装投运的断路器在投运后(A)h内每小时巡视一次。
A、3;  B、6;  C、8;  D24;
16.新投运的SF6断路器投运(A)后应进行全面的检漏一次.
A、3个月;B、6个月;C、9个月;D、12个月
17.新装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在变压器投运(D)无问题后再投入保护跳闸连片。
A、1个月;B、8个月;C、12个月;D、24个月;
18.只有发生(C),零序电流才出现。
A、相间故障;B、振荡;C、接地故障或非全相运行时;D、短路
19.变电运行的关键字如(B)严禁修改。
A、拉、合、投、退、取、装;B、 拉、合、投、退、装、拆;
C、拉、合、投、切、装、拆;D、拉、合、停、启、取、装。
20.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的容量时,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B).
A、1.2倍;B、1.5倍;C、1.8倍;D、2倍;
21.在测量电流互感器极性时,电池正极接一次侧正极,负极接一次侧负极,
在二次侧接直流电流表,如何判断二次侧的正极(B)。
A、电池断开时,表针向正方向转,则与表针正极相连的是二次侧正极;
B、电池接通时,表针向正方向转,则与表针正极相连的是二次侧正极;
C、电池断开时,表针向反方向转,则与表针负极相连的是二次侧正极;
D、电池接通时,表针向反方向转,则与表负极相连的是二次侧正极;
2.变压器新投运前,应做(A)次冲击合闸试验。
A、5;B、4;C、3;D、2;
23.触电急救必须分秒必争,立即就地迅速用(B)进行急救。
A、人工呼吸法;B、心肺复苏法;C、胸外按压法;D、医疗器械;
24.触电伤员如神志不清,应就地仰面躺平,且确保气道畅通,并用(C)钟时间,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以判断伤员是否意识丧失。
A、3S;B、4S;C、5S;D、6S;
25.口对口人工呼吸时,先连续大口吹气两次,每次(D)。
A、1-2S;  B、2-3S;  C、1.5-2.5S;  D、1-1.5S;
26.胸外按压法要以均匀速度,每分钟(D)左右。
A、50次;B、60次;C、70次;D、80次;
27.胸外按压法与口对口(鼻)人工呼吸同时进行,其节奏为:单人抢救时,每按压(C)次后吹气2次,反复进行。
A、5;B、10;C、15;D、20;
28.抢救过程中,若判断劲动脉已有波动但无呼吸,则暂停胸外按压,而再进行2次口对口人工呼吸,接着每(A)吹气一次。
A、5S;  B、6S;  C、7S;  D、8S
29.在将伤员由高处送至地面前,应先口对口吹气(D)
A、2次;B、3次;C、5次;D、4次
30.通畅气道可采用(B)
A、人工呼吸法;B、仰头抬额法;C、垫高头部法;D、胸外按压法
31.口对口人工呼吸,吹气时,如有较大阻力,可能是(B)应及时纠正
A、头部前倾;B、头部后仰;C、头部垫高;D、吹气力度不当。
32.触电伤员如意识丧失,应在(10s)内,用看、听、试的方法,判定伤员呼吸心跳情况
A、5s;B、8s;C、10s ;D、12s
33.现场触电抢救,对采取(D)等药物应持慎重态度。
A、维生素;B、脑活素;C、胰岛素;D、肾上腺素
34.正确的按压姿势以髋关节为支点,利用上身的重力,将正常成人胸骨压陷(C)(儿童和瘦弱者辍减)。A、1-2cm;B、2-3cm;C、3-5;D、4-5
35.操作票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楚,提倡使用(C)并不得任意涂改。
A、圆珠笔;B、钢笔;C、仿宋体;D、印刷体
36.一般电器设备的标示牌为(A)
A、白底红字红边;B、白底红字绿边;C、白底黑字黑边;D、白底红字黑边
37.多台电动机启动时应(C)
A、按容量从小到大启动;B、逐一启动;C、从大到小启动;D、一起启动。
38.仪器、工具、材料、消防器材等设施应在(C)时进行检查
A、巡视;B、使用;C、交接班;D、维护;
39.断路器连接瓷套法兰多用的橡皮垫压缩量不宜超过其厚度的(B)
A、1/5;B、1/3;C、1/2;D、1/4
40.倒闸操作时,如隔离开关没合到位,允许用(A)进行调整,但要进行监护。
A、绝缘杆;B、绝缘手套;C、验电器;D、干燥木棒;
41在三相交流电路中所谓三相负载对称是指(C)
A、A各项电阻值相等B、各项阻抗值不等C、电阻相等、电抗相等、电抗性质相同D、阻抗角相等。
42.交流电路中常用P、Q、S表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而功率因数是指(B)
A、Q/P;B、P/S;C、Q/S;D、P/Q
43.有一个三相电动机,当绕组连接星形接与UL=380V的三相电源上,或绕组连成三角形接与UL=220V的三相电源上,这种情况下,从电源输入功率(A)
A、相等;B、差  倍     C、差 倍D、差3倍
44.在交流电流i通过某电阻,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热量,与某直流I在相同时间内通过该电阻所产生的热量相等,那么就把此直流I定作为交流电流i的(A)
A、有效值B、最大值C、最小值D、瞬时值
45.导体的电阻与导体的长度关系为(A)
A、正比B、反比C、随之增加D、无关
46.导体的电阻与导体的截面积关系为(B)
A、正比B、反比C、随之增加D、无关
47.长度为1m截面积是1mm²的导体所具有的电阻值称为(C)
A、电阻;B、阻抗;C、电阻率;D、导纳。
48.电阻率的单位是(B)
A、Ω.m/mm2;B、Ω.mm2/m;C、m.mm2/Ω;D、 m/mm2.Ω.
49.对称三相交流电路总功率等于相功率的(B)
A、  倍B、3倍C、  倍D、 倍
50. 对称三相交流电路,中性点电压等于(A)
A、0 B、1 C、  D、
51.在电阻、电感、电容和电抗组成的电路中,消耗电能的元件是(A)
A、电阻;B、电感;C、电抗;D、电容。
52.在电阻、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中,不消耗电能的元件是(A)
A、电感、电容;B、电阻与电感;C、电容与电阻;D、电阻。
53.在星形连接的对称电路中,线电压UL等于(A)倍相电压Uph
A、  B、3 C、   D、
54.为了把电压表的测量范围扩大100倍,倍率器的电阻应是内阻的(C)倍。
A、1/100;B、1/99;C、99;D、100.
55.为了把电流表量程扩大100倍,分流电阻的电阻,应是仪表内阻的(B)
A、1/100;B、1/99;C、99;D、100.
56.在电阻串联电路中,每个电阻上的电压(A)
A、与电阻大小成正比;B、相同;C、与电阻大小成反比;D、无法确定。
57.三个相同的电阻串联总电阻是并联是总电阻的(B)
A、6倍;B、9倍;C、3倍;D、1/9倍。
58.一台额定电压为100V、额定电流10A的用电设备接入220V的电路中并能正常工作,可以(A)
A、串联一个12Ω的电阻;B、串联一个20Ω的电阻;C、串联一个10Ω的电阻;D、并联一个12Ω的电阻。
59.一个220V、100W的灯泡和一个220V、40W的灯泡串联接在380V的电源上则(A)
A、220V、40W的灯泡易烧坏;B、220V、100W的灯泡易烧坏;C、两个灯泡均易烧坏;D、两个灯泡均正常发光。
60.电阻R1>R2>R3将它们并联使用是,各自相应的消耗功率是(B)
A、P1>P2>P3;B、P1<P2<P3;C、P1=P2=P3;D、无法比。
61、电容器的电容量与加在电容器的电压(C)
A、成正比;B、成反比;C、无关D、无规则变化。
62.一般电器设备上的铭牌电压和电流值的数值是(C)
A、瞬时值;B、最大值;C、有效值;D、平均值。
63.交流电路的功率因数是指(C)
A、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之比;B、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C、无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D、有功功率与无功率之比。
64.反映电阻元件两端的电压与电流电阻三者关系的定律是(C)
A、基尔霍夫;B、焦耳定律;C、欧姆定律;D、全店路定律
65.流入电路中的一个节点的电流之和(C)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和
A、大于;B、小于;C、等于;D不等于。.
66.电阻串联电路的总电阻为个电阻(B)
A、倒数之和;B、之和;C、之积;D、之商。
67.电阻串联电路总电压(C)各电阻的电压降之和。
A、大于;B、小于;C、等于;D、不等于
68.在串联电路中,流过各电阻的电流(A)
A、相同;B、不同;C、相加;D、相减

69.电阻R1>R2的串联,此时流经R1的电流(A)流过R2的电流。
A、相等;B、大于;C、小于;D、不等于
70.几个电阻头尾分别连在一起,这种连接叫电阻(B)
A混联;.B、并联;C、串联;D、其它
71.并联电阻两端的电压是(C)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A、大于;B、小于;C、等于;D、不等于
72.R1和R2并联后的总电阻是(A)
A、  ;B、  ;C、R1R2(R1+R2);D、
73.并联电路的总电流为个支路电流(A)
A、之和;B、之积;C、之商;D、倒数和
74.电场力在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功称为(B)
A、电功;B、电能;C、电功率;D无功
75.1MW的负荷10使用h等于(D)
A、10;B、100;C、1000;D10000
76.金属导体的电阻与(D)无关
A、导线长度;B、导线横截面积;C、导线的电阻率;D外加电压
77.两个金属板之间电容量的大小与(D)无关
A、板间距离;B、板的面积;C、板间介质;D、外加电压。
78.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灯泡,串联在适当的电压上,则功率较大的灯泡(B)
A、发热量大;B、发热量小;C、发热量相等;D、发热量不等
79.两个电阻器件的额定功率不同,但额定电压相同,当他们并联在一个电压上时,则功率大的电阻(C)发热量大;
A、 发热量相等;B、 发热量不等;C、 发热量大;D发热量小;
80.有一个内阻为0.15Ω的电流表,最大量程是1A,现将它并联一个0.05Ω的小电阻,则这个电流表的量程可扩大(B)
A、3A; B、4A; C、6A;D2A
81.将电压表扩大量程应该(A)
A、串联电阻;B、并联电阻;C、混联电阻;D、串联电感
82.电功率的计算方式P=UI,式中的U表示电器两端的电压,I为通过用电器的电流,此公式适用于(D)
A、计算电风扇的电功率;B、计算电灯泡的电功率;C、计算蓄电池充电的电功率;D、 计算电风扇、电灯泡、蓄电池的充电的电功率
83.对导体电阻的大小,可用R=U/I来表示,对公式的理解有下列说法,说法正确的是(C)
A、电流越大电阻越小;B、电阻与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C、电阻R与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的大小无关,U/I是个恒量;D、无法确定
84.变压器的油枕容积应保证变压器在环境温度(C)停用时,油枕中要经过有油存在
A、-10℃;B、-20℃;C、-30℃;D、0℃。
85.将电流表扩大量程,应该(B)
A、串联电阻;B、并联电阻;C、混联电阻;D、串联电容。
86.对称三相电源星形连接时,线电流等于(A)
A、相电流;B、相电流的 倍;C、额定容量除以电压;D、2倍相电流。
87. 对称三相电源星形连接时,线电压等于(B)
A、相电压;B、  倍的相电压;C、3倍相电压;D、2倍的相电压。
88. 对称三相电源三角形连接,线电压是(A)
A、相电压;B、2倍的相电压;C、3倍相电压;D、  倍的相电压。
89.对称三相电源三角形连接,线电流是(D)
A、相电流;B、3倍的相电流;C、2倍相电流;D、  倍的相电流。
90.所谓对称三相负载就是(D)
A、三个相电流有效值相等;B、三个相电压相等且相位角互差120&ordm;;C、三个相电流有效值相等,三个相的相电压相等且相位角互差120&ordm;;D三相负载阻抗相等,且阻抗角相等。.
91. 在一个电阻加电压10V时,电阻中流过2A的电流,若再此电阻上加电压20V时,电阻中流过的电流是(D)
A、1A;B、1.5A;C、3A;D、4A、
92.有两个电阻并联,R1=2Ω,通过的电流为5A,R2=4Ω,通过的电流就是(D)
A、8A;B、3.5A;C、10A;D、2.5A
93.在直流电路中,我们把电流流入电源的一端叫做电源(B)
A、正极;B、负极;C、端电压;D、电势
94.在电路中电流之所以能流动,是由于电源两端的电位差造成的,我们把这个电位差称为(A)
A、电压;B、电源;C、电势;D、电位
95.金属的线性电阻与(C)无关
 A、导体长度;B、导体面积;C、外加电压;D、电阻率
96.电容值1F等于1×1012(C)
A、UF;B、UUF;C、Pf;D、PPF
97.一个回路的电流与其回路的电阻乘积等于(D)
A、有功功率;B、电能;C、无功功率;D、电压
98.有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后,其总阻值为(B)
A、有两个阻值相乘积;B、两个阻值之和;C、每个电阻的1/2;D、3倍于一个电阻
99.同一电磁线圈,分别接到电压值相同的直流电路或交流电路中,这时(A)
A、接入直流电路的磁场强;B、接入交流电路的磁场强;C、两种电路的磁场相同;D、两种电路的磁场无法比较。
100.三相断路器的额定开断容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再乘以一个线路系数,其中线路系数为(B)。
A、1;   B、  ;   C、3;   D、  ;

网友A:
要是把答案分开就好了,不过也不错,顶。

网友B:
希望你们多学习一下

网友C(2006-03-11):
63.交流电路的功率因数是指(C)
A、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之比;B、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C、无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D、有功功率与无功率之比。

这个有问题!!!!   C、无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网友D:
不错。
这里也不少:http://www.relaybbs.com/list.asp?classid=41

网友E:
B、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这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