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七)

楼主(2005-12-10):
               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七)[/b]

16.一台三相电动机,电压为100V,电流是5A,cosф=0.83,ф=34º,sinф=0.56,试求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
解:P= ULIL cosфph
       = ×100×5×0.83
     =718(W)
    Q= ULIL sinфph
      = ×100×5×0.56
  =484(var)
答:有功功率P为718W,无功功率Q为484 var.
17.某用户室内装有并联的三盏电灯,经测量已知三只灯泡通过的电流分别是0.27A,0.18A和0.07A,试求该照明电路中的总电流是多少?
解:I=I1+I2+I3=0.27+0.18+0.07=0.52(A)
答:该照明电路中的总电流是0.52A。
18.一台电动机容量10KW,每天工作8h,求一个有(按30天计)耗用多少电量?
解:根据公式W=PT
  电动机耗用电量W=10×8×30=2400(kwh)
答:一个月耗用电量为2400(kwh).
19.一台四级异步电动机,接在工频(f=50HZ)电源上,转子实际速n=1440r/min,试求该电动机的转差率?
解:同步转速n1=60f/P=60×50/2=1500(r/min)
    电动机的转差率s= n1- n/n1×100%=1500-1440/1500×100%
                   =4%
答:电动机的转差率为4%。
20.有额值分别为220V、100W和110V、60W的白炽灯各一盏,并联后接到48V电源上,问哪个灯泡亮些?
解:R1= U1²/P1=220²/100=484(Ω)
  R2=U2²/P2=110²/60=201(Ω)
各电阻所消耗功率P=U&sup2;/R,因为U相同,则R1> R2,所以P1<P2.即60瓦的灯泡亮些。
答:60W的灯泡亮些。
21. 某户装有40W和25W的电灯各一盏,它们的电阻分别是1210Ω和1936Ω,电源电压为220V,求两盏灯的总电流I 是多少?
解:两盏灯并联后等效电阻为
   R=R1R2/(R1+R2)=(1210×1936)/(1210+1936)=745(Ω)
  I =U/R=220/745=0.295(A)
答:两盏灯的总电流为0.295A
22.已知一个电阻是44Ω,使用时通过电阻的电流为5A,试求电阻两端的电压?
解:根据公式U=IR
电阻两端的电压为U=IR=5×44=220(V)
答:电阻两端的电压为220V。
23. 一个标明“220V,40W”的钨丝灯泡,如果把它接入110V的控制回路中,求其消耗的功率是多少?
解:根据公式P=U&sup2;/R,则R一定时,P与U&sup2;成正比,
即P1/P2= U1&sup2;/U2&sup2;
220V灯泡接在110V中它所消耗的功率为:
P2=P1U2&sup2;/U1&sup2;=410×10&sup2;/220&sup2;=10(W)
答:灯泡消耗的功率P2为10W。
24.有一台三角形接线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满载时每相电阻为9.8Ω,电抗为5.3Ω,由380V的线电压电源供电,求电动机相、线电流各是多少?
解:电动机的相电抗
Z= = ≈11.14(Ω)
因三角形接线,线电压UL与相电压Uph相等,UL=Uph=380(V)
电动机的相电流Iph= = ≈34(A)
IL= Iph= ×34=58.82(A)
答:电动机线电流为58.82A,电动机的相电流为34A
25.直流电动机启动时,由于内阻很小而反电压尚未建立,启动电流很大,为此常用一个启动变阻器串入启动回路,如果电动机内阻R1=1Ω,工作电流为12.35A,现接在220V电源上,限制启动电流不超过正常工作电流的两倍,试求串入启动回路的电阻值是多少?
解:根据欧姆定律I=
限制启动电流要求为 I启=2I=12.35×2=24.7(A)
应串入启动回路的电阻为
R= = =7.9(Ω)
答:串入启动回路的电阻是7.9Ω
26.一台6mm电钻,额定电压为110V,功率为80W,而现在有电源其电压为220V,为了急于使用电钻,手中只有一些电压220V,功率为40W、60W、100W的灯泡,试求怎样接入这些灯泡才能使电钻正常工作?
解:要使电钻在220V下正常工作,必须串入灯泡进行降压,应降去的电压为
U降=U-Ue=220-110=110(V)
如果用110V、80W灯泡直接串入电钻回路就可以了,但现在只有220V、40W,60W,100W灯泡,那要求多大瓦数的灯泡在110V电压下功率为80W呢?
根据灯泡功率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即灯泡电压降到原来的 时,它的功率降到原来的 。则只有把原功率为4×80=320W的灯泡,由220V降到110V时功率为80W。
答:用现有灯泡40W,60    W,100W凑成320W即可。方法很多,我们采用两个100W,两个60W四个灯泡并联后再与电钻串联使用,电钻就可以在220V电压下正常工作。
27.发电机额定电压为10.5kv,当三相绕组为星形连接时,求各绕组的电压为多少?
解:各绕组的电压为相电压,额定电压规定为线电压,根据线电压UL和相电压Uph的关系式UL=
各绕组的电压Uph= = ≈6.06(kv)
答:各绕组的电压为6.06kv
28.有一台容量为50kvA的三相变压器,当变压器满载运行时,求负载功率因数为1、0.8、0.6及0.2时,变压器输出功率各是多少?
解:根据公式P=Scosф
cosф1=1时,变压器输出功率为P1=Scosф1=50×1=50(KW)
cosф2=0.8时,变压器输出功率为P2=S cosф2=50×0.8=40(kw)
cosф3=0.6时,变压器输出功率为P3=S cosф3=50×0.6=30(kw)
cosф4=0.2时,变压器输出功率为P4=S cosф4=50×0.2=10(kw)
答:cosф1=1时,,变压器输出功率P1为50(KW)
   cosф2=0.8时,变压器输出功率P2为40(kw)
cosф3=0.6时,变压器输出功率P3为30(kw)
cosф4=0.2时,变压器输出功率P4为10(kw)。
29.一台三相三绕组的变压器,其电压比为121/38.5/11kv,绕组的容量分别为10000/5000/10000kvA,绕组连接为YN,yn,d11,试计算与高、中及低压侧相应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解:根据绕组的连接方式和相、线电压及电流的关系
S=  ULIL
高压侧,相电压
Uph= = ≈69.86(kv)
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IL=Iph=  = ≈47.72(A)
中压侧,相电压
Uph= = ≈22.23(kv)
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IL=iph= = ≈74.98(A)
低压侧,相电压
Uph=UL=11(kv)
线电流
IL= = ≈524.88(A)
相电流
Iph= = ≈303(A)
答:高压侧相电压为69.86kv,中压侧相电压为22.23kv,低压侧相电压为11kv,高压侧线电流、相电流为47.72A,中压侧线电流、相电流为74.98A,低压侧线电流为524.88A、相电流为303A、
30.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其一次绕组的电压为6kv,二次绕组电压为230v,求该台变压器变比是多少?若一次绕组为1500匝,试求二次绕组多少匝?
解:根据变压器变比K= ≈
该台变压器的变比为
K= = =26
变压器二次绕组匝数为
N2= = =58(匝)
答:变压器的变比K为26,二次侧的匝数N2为58匝。
31.星形连接的三相电动机,运行时功率因数为0.8,若电动机的相电压Uph220v,线电流IL为10A,求该电动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各是多少?
解:电动机线电压
UL= Uph= ×220=380(V)
电动机的有功功率
P= ULIL cosф= ×380×10×0.8×10 ≈5.3(kw)
功率因数角
ф=arccos0.8=36.9&ordm;
电动机的无功功率为
Q= ULIL sin ф= ×380×10×sin36.9&ordm;
=4000(var)
=4(kvar)
答:电动机的有功功率为5.3kw,电动机的无功功率为4kvar。
32.有一个高压电容器,电容为1000pF,在1000v电压下漏电流为50uA,求频率为50Hz时,该电容器损耗系数是多少?
解:根据欧姆定律,该电容器所具有的绝缘电阻为
R= = =20×10 (Ω)=20(MΩ)
根据电容器损耗系数的计算公式:
tg&=
则该电容器损耗系数为:
tg&= =1.59 10
答:电容器损耗系数为1.59 10 。
33.某一感性负载接入电压100v,f=50Hz的电路中,供出电流I=10A,cosф=0.85,若采用并联电容的方法,将功率因数提高到1,求需并联多大的电容器?
解:根据公式P=UI cosф,arccos0.85=31.8&ordm;
    电路消耗的功率为:P=100×10×0.85=850(w)
根据并联电容公式,C= (tgф1-tgф)
cosф=1(arccos1=0&ordm;)需并联的电容为
C=  (tg31.8&ordm;-tg0&ordm;)
 =1.68×10 F
 =168 (uF)
答:并联的电容为168uF.
34.有一台额定容量Se=31500kvA的三相变压器,额定电压Ue1=220kv,
Ue2=38.5kv,求一次侧和二次侧的额定电流Ie1和Ie2。
解:Ie1=Se/  Ue1=31500/( ×220)=82.6(A)
Ie2=Se/  Ue2=31500/( ×38.5)=472.5(A)
答:一次侧额定电流为82.6A、

网友A(2006-03-11):
好东西,我收藏。但不知这些小框是何意思。谢了。

网友B:
内容全面,涉及的知识面广,我已收藏,谢谢

网友C:
第16题解答是否有误?说明是三相,为什么计算时不加上1.73?
P=1.73*100*5*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