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四)

楼主(2005-12-10):
                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四)[/b]

简答题
1、什么叫全绝缘变压器?什么叫半绝缘变压器?
答:半绝缘就是变压器的靠近中性点部分绕组的主绝缘,其绝缘水平比端部绕组的绝缘水平低,而与此相反,一般变压器首端与尾端绕组绝缘水平一样叫全绝缘。
2、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变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的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变压器则能把高电压变为用户所需要的各级使用电压,满足用户的需要。
3、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
答: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是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源,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4、何为保护接零?有什么优点?
答:保护接零就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导线与系统零线进行直接相连方式。采取保护接零方式,保证人身安全,防止发生触电时故。
5、为什么室外母线接头易发热?
答:室外母线要经常受到风、雪、日晒、冰冻等侵蚀。这些都可促使母线接头加速氧化、腐蚀,使得接头的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升高。
6、为什么硬母线要装设伸缩接头?
答: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特性,母线再运行中会因发热而使长度发生变化。为避免因热胀冷缩的变化使母线和支持绝缘子受到过大的压力并损坏,所以应在硬母线上装设伸缩接头。
7、对变压器及厂用变压器装设气体继电器有什么规定?
答:带有油枕的800KVA及以上变压器、火电厂400KVA和水电厂180KVA及以上厂用变压器应装设气体继电器。
8、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根据«电力法»第十九条规定,电力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包括以下具体制度:
(1).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生产值班制度。
(3).操作票制度。
(4).工作许可制度。
(5).操作监护制度。
(6).工作间断、转移、终结制度。
(7).安全生产教育制度。
(8).电力设施定期检修和维护制度。
9、新值班人员上岗前的培训步骤是什么?
答:新值班人员在上岗独立值班工作前,必须经现场基本制度学习、跟班学习和试行值班学习三个培训阶段,每个阶段需制定培训计划,并按计划进行培训。
10、运行人员技术学习内容有哪些?
答:运行人员技术学内耳习内容有:
(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运行操作规程、事故处理规程、技术等级标准、岗位规范和有关规程制度。
(2)本厂(局)发生过的事故、障碍、历年积累的设备异常情况资料汇编和反事故技术措施等。
(3)反事故演习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及反事故措施、对策。
(4)现有设备和新设备的构造、原理、参数、性能、系统布置和运行操作方法。
(5)安全经济运行方式和先进工作方法。
(6)设备检修或异动后运行方式及新技术的运用。
(7)季节变化对运行设备的影响及预防措施。
(8)运行专业理论或操作技能示范等。
(9)调度规程有关部分。
11、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或负极接地对运行有哪些危害?
答: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勿动的可能。因为电磁操动机构的跳闸线圈通常都接于负极电源,倘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系统负极接地时,如果回路中在有一点发生接地,就可能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造成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或烧毁继电器或使熔断器熔断.
12、隔离开关有哪些正常巡视检查项目?
答:隔离开关正常巡视检查项目有:
(1)瓷制部分应完好无破损。
(2)各接头应无松动、发热。
(3)刀口应完全合入并接触良好,试温蜡片应无熔化。
(4)传动机构应完好、销子应无脱落。
(5)联锁装置应完好。
(6)液压机构隔离开关的液压应无漏油,机构外壳应接地良好
13、为什么距离保护装置中的阻抗继电器采用0º接线?
答:距离保护是反应安装处至故障点距离的一种保护装置,因此,作为距离保护测量元件的阻抗继电器必须正确反应故障点至保护安装处的距离,并且不受故障类型的影响,采用相间电压和电流的0º接线能使上述要求得到满足,所以距离保护一般都采用0º接地保护。
14、线路距离保护电压回路应该怎样进行切换?
答:由于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或者平衡负荷得需要、将输电线路从一条母线倒换到另一条母线上运行时,随之应将距离保护使用的电压,也必须要换到另一条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供电。
在切换过程中,必须保证距离保护不失去电压;如若在断开电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断开直流电源,距离保护就不会误跳闸。
15、故障录波器的启动方式有哪些?
答:启动方式的选择,应保证在系统发生任何类型故障时,故障率录波器都必须能可靠的启动。一般包括以下启动方式:负序电压、低电压、过电流、零序电流、零序电压。
16、变压器长时间在极限温度下运行有哪些危害?
答:一般变压器的主要绝缘是A级绝缘,规定最高使用温度为10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的温度要比上层油温高10~15℃。如果运行中的变压器上层油温总在80~90左右,也就是绕组经常在95~105℃左右,就会因温度过高使绝缘老化严重,加快绝缘油的劣化影响使用寿命。
17、高压设备上工作必须遵守哪些规定?
答:在高压设备上工作,必须遵守下列各项:
(1)填用工作票或口头电话命令。
(2)至少两人在一起工作。
(3)完成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牌挂在什么地方?
答:在一经合闸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开关和刀闸的操作把上,均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表示牌。
19、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或传动机构拉合隔离开关和断路器有哪些要求?
答:具体要求有:
(1)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或传动机构拉合隔离开关和断路器。
(2)均应带绝缘手套。
(3)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
绝缘棒应带有防雨罩,还应穿绝缘靴;接地网电阻不符号要求的,晴天也应穿绝缘靴。
(4)雷电使,禁止进行倒闸操作。
20、什么叫倒闸?什么叫倒闸操作?
答:电气设备分运行、备用(冷备用及热备用)、检修三种状态。将设备由一种状态转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叫做倒闸,所进行的操作叫倒闸操作。
21、“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牌挂在什么地方?
答:(1)如果线路上有人工作,应在线路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操作手把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表示牌。
(2)表示牌的悬挂和拆除,应按调度员的命令执行。
22、在停电的低压回路上工作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答:在停电的低压回路上工作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
(1)将检修设备的各方面电源断开,取下熔断器,在刀闸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表示牌。
(2)工作前必须验电。
(3)根据需要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23、停用电压互感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应注意的问题是:
(1)不使保护自动装置失去电压。
(2)必须进行电压切换。
(3)防止反冲电,取下二次熔断器(包括电容器)。
(4)二次负荷全部断开后,断开互感器的一次侧电源。
24、母线及线路出口外侧作业怎样装设接地线?
答:装设接地线的方法是:
(1)检修母线时:应根据线路长短和有无感应电压等实际情况确定接地线数量。检修10m及以下的母线,可以只装设一组接地线。
(2)在门型架构的线路侧进行停电检修,如工作地点与所装设接地线的距离小于10m,工作地点虽在接地线外侧,也可不另装接地线。
25、为什么不允许电流互感器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答:电流互感器常时间过负荷运行会使误差增大,表计指示不正确。另外,由于一、二次电流增大,会使铁芯和绕组过热,绝缘老化快,甚至损坏电流互感器。
26、事故抢修可不用工作票,但应遵守那些规定?
答:事故抢修可不用工作票但应:
(1)记入操作记录薄内。
(2)在开始工作前必须按工作规程的技术措施规定做好安全措施;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监护。
27、那些操作可不用操作票?
答:下列操作可不用操作票:
(1)事故处理。
(2)拉合断路器的单一操作。
(3)拉开接地开关或拆除全厂(所)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上述操作应做好记录。
28、创伤急救的原则和判断是什么?
答:创伤急救的原则和判断是:
(1)创伤急救原则上是先抢救,后固定,再搬运。
(2)注意采取措施,防止伤情加重或污染。需要送医院救治的,应立即做好保护伤员措施后送医院救治。
(3)抢救前先使伤员安静躺平,判断全身情况和受伤程度,如有无出血,骨折和休克等。
29、电灼伤、火烧伤或高温气、水烫伤应如何急救?
答:急救方法如下:
(1)电灼伤、火烧伤或高温气、水烫伤均应保持伤口清洁。
(2)伤员的衣服鞋袜用剪刀剪开后除去。
(3)伤口全部用清洁布片覆盖,防止污染。
(4)四肢烧伤时,先用清洁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布片或消毒纱布包扎。
30、在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喷灯时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
(1)使用携带型火炉或喷灯时,火焰与带电部分的距离:
1)电压在10kv及以下者,不得小于1.5m。
2)电压在10kv以上者,不得小于3m。
(2)不得在下列设备附近将火炉或喷灯点火:
1)带电导线;2)带电设备;3)变压器;4)油开关
31、在屋外变电站或高压室内搬动梯子等长物时应注意什么?
答:在屋外变电站或高压室内搬动梯子、管子等长物时应注意:
(1)应两人放倒搬运。
(2)与带电部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2、对变压站的消防器具的使用和管理有哪些规定?
答:对变压站的消防器具的使用和管理有以下规定:
(1)消防器具是消防专用工具,应存放在消防专用工具箱处或指定地点,由消防员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得做其他使用。
(2)消防器材应保持完好,如有过期、失效或损坏,应报保卫部门处理。
(3)值班人员平时不得随意检查、打开灭火器。
33、什么是安全电流?
答:是指对人体不发生生命危险的电流叫安全电流。(交流电50mA以下,直流电是10mA以下)。
34、油断路器油面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答:(1)油面过高:箱内缓冲空间减小。当开断故障电流时,电流使周围的油气化,将产生强大压力可能发生喷油,油箱变形甚至爆炸。
(2)油面过低,当切断短路电流时,电弧可能冲击油面,游离气体混入空气中,引起燃烧爆炸。
同时绝缘外露在空气中容易受潮,造成内部闪络。
35、油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在停电、送电时怎样操作?
答:(1)停电时:1)先断油断路器;2)拉开线路侧隔离开关;3)拉开母线侧隔离开关。
(2)送电时:1)合上母线侧隔离开关;2)合上线路侧隔离开关;3)检查开关合上良好;4)最后合上油断路器。
36、对变压器检查项目的正常要求有哪些?
答:检查项目的正常要求有:
(1)油枕及充油套管内油位应正常、油色透明。
(2)上层油温不超过允许温度。
(3)变压器声音正常。
(4)变压器套管清洁无裂纹和无放电现象,引线接头接触良好,无过热现象。
(5)冷却装置运行正常。
(6)呼吸器畅通,硅胶受潮不能至饱和状态。
(7)防暴管隔膜完整无破损。
(8)变压器主、附设备不漏油、不渗油及外壳接地良好。
(9)瓦斯继电器内充满油,无气体。
37、二次回路绝缘电阻标准是多少?
答:绝缘电阻>1兆欧;直流小母线或控制盘的电压,小母线与其相连接回路的绝缘电阻>10兆欧。
38、变压器着火如何处理?
答:发现变压器着火时,首先变压器的断路器是否已跳闸。如未跳闸,应立即断开各侧电源的断路器,然后进行灭火。如果油在变压器顶盖已燃烧,应立即打开变压器底部放油阀门,将油面降低,并往变压器外壳浇水使油冷却。如果变压器外壳裂开着火时,则应将变压器内的油全部放掉。扑灭变压器火灾时,应使用二氧化碳、干粉或泡沫灭火器等灭火器材。
39、变压器温度计所指温度是哪一部位的温度?
答:变压器温度计所指的温度是变压器上层油温。
40、变压器的温度与温升有什么区别?
答:变压器的温度是指变压器本体各部位的温度,温升是指变压器本体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的差值。
41、两台变压器并联的条件是什么?
答:(1)变比基本相等;
(2)短路电压基本相等;
(3)接线组别相同;
(4)容量比不超过3:1。
42、什么叫电气二次设备?
答:电器二次设备是与一次设备有关的保护、测量、信号、控制和操作回路中所使用的设备。
43、什么是电气二次接线图?
答:二次接线图是表示电气二次设备之间相互连接的电气图
44、电气二次设备包括哪些设备?
答:主要包括:1)仪表;2)控制和信号元件;3)继电保护装置;4)操作、信号电源回路;5)控制电缆及连接导线;6)发出音响的讯号元件;7)接线端子及熔断器等。
45、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系统中,如何防止谐振过电压?
答:选用激磁特性较好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或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开口三角形线圈内(35kv以下系统)装设10~100欧的阻尼电阻;在10kv及以下电压的母线上,装设中性点接地的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等。
46、常见的雷有几种?那种雷危害最大?
答:平时常见的雷,大多是线状雷,其放电痕迹呈线形树枝状。有时也会出现带形雷、链形雷和球形雷等,云团与云团之间的放电叫云中雷,云团与大地之间的放电叫落地雷。实践证明,对电气设备经常造成危害的就是落地雷。
47、电力系统过电压有哪几种类型?
答:过电压按产生机理分为外部过电压(又叫大气过电压或雷电过电压)和内部过电压。外部过电压又分为直接雷过电压和感应雷过电压两类;内部过电压又分为操作过电压、工频过电压和谐振过电压三类。
48、雷电流有什么特点?
答:雷电流在流通过程中,它的大小并非始终都是相同的,开始它增长很快(很陡),在极短时间内(几微秒)达最大值,然后慢慢下降,约在几十到上百微秒内降到零。
49、在何种情况下容易发生操作过电压?
答:在下列情况下易发生操作过电压:1)切、合电容器组或空载长线路;2)断开空载变压器、电抗器、消弧线圈及同步电动机等;3)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一相接地后,产生间歇式电弧等。
50、变压器套管脏污有什么害处?
答:运行经验证明,变压器套管脏污最容易引起套管闪络。当供电回路有一定幅值的过电压波侵入或遇有雨、雪潮湿天气,可能导致闪络而使断路器跳闸,降低了供电的可靠性。另外由于脏物吸收水分后,导电性提高,不仅容易引起表面放电,还可能使泄漏电流增加,引起绝缘套管发热,最后导致击穿。

网友A:
呵呵,没事的时候再温习下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