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检修题库

楼主(2005-12-10):
选择题

 1、当线圈中磁通减小时,感应电流的磁通方向(B)。
(A)与原磁通方向相反; (B)与原磁通方向相同; (C)与原磁通方向无关;(D)与线圈尺寸大小有关。

2、某线圈有100匝,通过的电流为2A,则该线圈的磁势为(C)安匝。
(A)50;(B)400;(C)200;(D)0.02。

3、将一根导线均匀拉长为原长的2倍,则它的阻值为原阻值的(D)倍。
(A)2;(B)1;(C)0.5;(D)4。

4、电路中(D)定律指出:流入任意一节点的电流必定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
(A)欧姆;(B)基尔霍夫第一;(C)楞次;(D)基尔霍夫第二。

5、功率因数用cosφ表示,其公式为(D)。
(A)cosφ=P/Q; (B)cosφ=Q/P; (C)cosφ=Q/S;

6、磁力线、电流和作用力三者的方向是(B)。
(A)磁力线与电流平行与作用力垂直; (B)三者相互垂直;(C)三者互相平行; (D)磁力线与电流垂直与作用力平。

7、交流电路中电流比电压滞后90°,该电路属于(C)电路。
(A)复合;(B)纯电阻;(C)纯电感;(D)纯电容。

8、在变压器中性点装入消弧线圈的目的是(D)。
(A)提高电网电压水平;(B)限制变压器故障电流;(C)提高变压器绝缘水平;(D)补偿接地及故障时的电流。

9、直流电路中,电容的容抗为(A)。
(A)最大;(B)最小;(C)零;(D)无法确定。

10、戴维南定理可将任一有源二端网络等效成一个有内阻的电压源,该等效电源的内阻和电动势是(A)。
(A)由网络的参数和结构决定的; (B)由所接负载的大小和性质决定的; (C)由网络结构和负载共同决定的; (D)由网络参数和负载共同决定的。

11、避雷针的作用是(B)。
(A)排斥雷电;(B)吸引雷电;(C)避免雷电;(D)削弱雷电。

12、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实现(A)的开关。
(A)各种测量及量程;(B)电流接通;(C)接通被测物实现测量;(D)电压接通

13、万用表用完后,应将选择开关拨在(C)档。
(A)电阻;(B)电压;(C)交流电压;(D)电流。

14、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必须一端接地,其目的是(D)。
(A)提高测量精度;(B)确定测量范围;(C)防止二次过负荷;(D)保证人身安全。

15、变压器各绕组的电压比与它们的线圈匝数比(B)。
(A)成正比;(B)相等;(C)成反比;(D)无关。

16、为了防止油过快老化,变压器上层油温不得经常超过(C)。
(A)60℃;(B)75℃;(C)85℃;(D)100℃。

17、摇测低压电缆及二次电缆的绝缘电阻时应使用(A)兆欧表。
(A)500V;(B)2500V;(C)1500V;(D)2000V。

18、测量绕组直流电阻的目的是(C)。
(A)保证设备的温升不超过上限; (B)测量绝缘是否受潮;(C)判断接头是否接触良好;(D)判断绝缘是否下降。

19、绝缘油在少油断路器中的主要作用是(C)。
(A)冷却;(B)润滑;(C)灭弧;(D)防腐。

20、断路器之所以具有灭弧能力,主要是因为它具有(A)。
(A)灭弧室;(B)绝缘油;(C)快速机构;(D)并联电容器。

21、绝缘油做气体分析试验的目的是检查其是否出现(A)现象。
(A)过热放电;(B)酸价增高;(C)绝缘受潮;(D)机械损坏。

22、功率因数cosφ是表示电气设备的容量发挥能力的一个系数,其大小为(B)。
(A)P/Q;(B)P/S;(C)P/X; (D)X/Z。

23、电气试验用仪表的准确度要求在(A)级。
(A)0.5;(B)1.0;(C)0.2;(D)1.5。

24、35kV电压互感器大修后,在20℃时的介质不应大于(C)。
(A)2%;(B)2.5%;(C)3%;(D)3.5%。

25、35kV多油断路器中,油的主要作用是(D)。
(A)熄灭电弧;(B)相间绝缘;(C)对地绝缘;(D)灭弧、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

26、避雷器的作用在于它能防止(B)对设备的侵害。
(A)直击雷; (B)进行波; (C)感应雷; (D)三次谐波。

27、真空断路器的触头常常采用(C)触头。
(A)桥式;(B)指形;(C)对接式;(D)插入。

28、变压器的功能是(D)。
(A)生产电能; (B)消耗电能; (C)生产又消耗电能;(D)传递功率。

29、纯净的sF6气体是(AJ的。
(A)无毒;(B)有毒;(C)中性;(D)有益。

30、GW5系列隔离开关,三相不同期接触不应超过(B)mm。
(A)3; (B)5; (C)7; (D)10。

31、纯电容元件在电路中(A)电能。
(A)储存;(B)分配;(C)消耗;(D)改变。

32、当温度升高时,变压器的直流电阻(A)。
(A)随着增大; (B)随着减少; (C)不变; (D)不

33、高压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是指在规定条件下开断(C)。
(A)最大短路电流最大值;(B)最大冲击短路电流;(C)最大短路电流有效值;(D)最大负荷电流的2倍。

34、錾子的握法有(C)。
(A)1种;(B)2种;(C)3种;(D)4种。

35、把空载变压器从电网中切除,将引起(B)。
(A)电网电压降低;(B)过电压;(C)过电流;(D)无功减小。

36、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每隔(C)年需大修一次。
(A)1-2;(B)3-4;(C)5~10;(D)11~12。

37、电压等级为220kV时,人身与带电体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B)。
(A)1.0;(B)1.8(C)2.5;(D)3.6。

38、如果触电者心跳停止而呼吸尚存,应立即对其施行(C)急救。
(A)仰卧压胸法;(B)仰卧压背法;(C)胸外心脏按压法;(D)口对口呼吸法。

39、线路停电作业时,应在线路开关和刀闸操作手柄上悬挂(C)的标志牌。
(A)在此工作;(B)止步高压危险;(C)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D)运行中。

40、选择变压器的容量应根据其安装处(D)来决定。
(A)变压器容量; (B)线路容量; (C)负荷电源; (D)最大短路电流。

41、电气工作人员在10kV配电装置附近工作时,其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最小安全距离是(D)。
(A)0.2m;(B)0.35m;(C)0.4m;(D)0.5m。

42、电流通过人体最危险的途径是(B)。
(A)左手到右手;(B)左手到脚;(C)右手到脚;(D)左脚到右脚。

43、工件锉削后,可用(C)法检查其平面度。
(A)尺寸;(B)观察;(C)透光;(D)对照。

44、耦合电容器是用于(A)。
(A)高频通道;(B)均压;(C)提高功率因数;(D)补偿无功功率。

45、当物体受平衡力作用时,它处于静止状态或作(C)。
(A)变速直线运动;(B)变速曲线运动;(C)匀速直线运动;(D)匀速曲线运动

46、阻波器的作用是阻止(B)电流流过。
(A)工频;(B)高频;(C)雷电;(D)故障。

47、A级绝缘材料的最高工作温度为(A)。
(A)90℃;(B)105℃;(C)120℃;(D)130℃。

48、任何施工人员,发现他人违章作业时,应该(B)。
(A)报告违章人员的主管领导予以制止; (B)当即予以制止; (C)报告专职安全人员予以制止; (D)报告公安机关予以制止。

49、连接CY3液压机构与工作缸间的油管路,为便于排气,沿操作机构方向有约(B)的升高坡度。
(A)1%;(B)0.5%; (C)2%;(D)1.5%。

50、SW2-110油断路器工作缸行程为(B)mm。
(A) 134±1; (B) 132±1; (C) 136±1; (D) 135±1。

 选择题(2)

 51、我们把两点之间的电位之差称为(C)。
(A)电动势;(B)电势差;(C)电压;(D)电压差。

52、电源电动势的大小表示(B)做功本领的大。
(A)电场力;(B)外力;(C)摩擦力;(D)磁场力。

53、力的三要素是指力的大小、方向和(D)。
(A)强度;(B)单位;(C)合成;(D)作用点。

54、在30Ω电阻的两端加60V的电压,则通过该电阻的电流是(D)。
(A)1800A; (B)90A;(C)30A;(D)2A。

55、在一电压恒定的直流电路中,电阻值增大时,电流(C)。
(A) 不变;(B)增大;(C)减小;(D)变化不定。

56、交流10kV母线电压是指交流三相三线制的。
(A)线电压;(B)相电压;(C)线路电压; (D)设备电压。

57、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最大值、频率和(D)。
(A)有效值;(B)最小值;(C)周期;(D)初相角。

58、我们使用的照明电压为220V,这个值是交流电的(A)
(A)有效值;(B)最大值;(C)恒定值;(D)瞬时值。

59、电源作Y形连接时,线电压UL与相电压Uph的数值关系为(A)。
(A) UL=√3Uph; (B) UL=2Uph; (C) UL=Uph; (D)UL=3Uph

60、一只标有"1kΩ、10kW"的电阻,允许电压(B)。
(A)无限制; (B)有最高限制; (C)有最低限制; (D)无法表示。

61、交流电路中,某元件电流的(C)值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量。
(A)有效;(B)平均;(C)瞬时;(D)最大。

62、当线圈中的电流(A)时,线圈两端产生自感电动势。
(A)变化时;(B)不变时;(C)很大时;(D)很小时。

63、交流电的最大值Im和有效值I之间的关系为(A)。
(A)Im=√2I;(B)Im=√2I/2;(C)Im=I;(D)Im=√3I。

64、在正弦交流电路中,节点电流的方程是(A)。
(A)∑I=0; (B)∑I=1; (C)∑I=2; (D)∑I=3。

65、一段导线,其电阻为R,将其从中对折合并段新的导线,则其电阻为(D)。
(A)2R;(B)R;(C)R/Q; (D)R/4。

66、三极管基极的作用是(D)载流子。
(A)发射;(B)收集;(C)输出;(D)控制。

67、把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过程叫(C)。
(A)变压;(B)稳压;(C)整流;(D)滤波。

68、铁磁材料在反复磁化过程中,磁感应强度的变化始终落后于磁场强度的变化,这种现象称为(B)。
(A)磁化;(B)磁滞;(C)剩磁;(D)减磁。

69、电容器在充电过程中,其(B)。
(A)充电电流不能发生变化; (B)两端电压不能发生突;(C)储存能量发生突变;(D)储存电场发生突变。

70、如果两个同频率正弦交流电的初相角甲ф1-ф2>0°,这种情况为(B)。
(A) 两个正弦交流电同相; (B)第一个正弦交流电超前落二个; (C)两个正弦交流电反相; (D)第二个正弦交流电超前递二个。
71、SF6气体灭弧能力比空气大(D)倍。
(A)30;(B)50;(C)80;(D)100。

72、SW6型少油断路器液压机构的加热器应在(B)时使其投入。
(A) 一5℃:(B)0℃;(C)2℃;(D)4℃。

73、电力变压器中,油的作用是(B)。
(A)绝缘和灭弧; (B)绝缘和散热; (C)绝缘和防锈;(D)散热和防锈。

74、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为避免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而烧坏互感器,要求互感器(D)。
(A)必须一点接地;(B)严禁过负荷;(C)要两点接地;(D)严禁二次短路。

75、铝合金制的设备接头过热后,其颜色会呈(C)色。
(A)灰;(B)黑;(C)灰白;(D)银白。

76、为了降低触头之间恢复电压速度和防止出现振荡过电压,有时在断路器触头间加装(B)。
(A)均压电容;(B)并联电阻;(C)均压带;(D)并联均压环。

77、户外油断路器的顶部铁帽、接口、镙丝等处封闭不严而进水将(A)。
(A)油位升高; (B)缓冲空间大; (C)油温升高; (D)油位下降。

78、液压机构运行中起、停泵时,活塞杆位置正常而机构压力升高的原因是(B)。
(A)预充压力高;(B)液压油进入气缸;(c)氮气泄漏;(D)机构失灵。

79、有载调压装置在调压过程中,切换触头与选择触头的关系是(B)。
(A)前者比后者先动;(B)前者比后者后动;(C)同时动;(D)二者均不动。

80、油浸变压器干燥时,其绕组温度不超过(C)。
(A)110℃;(B)100℃;(C)95℃;(D)85℃。

81、任何载流导体的周围都会产生磁场,其磁场强弱与(A)。
(A)通过导体的电流大小有关;(B)导体的粗细有关;(C)导体的材料性质有关;(D)导体的空间位置有关。

82、避雷器的均压环,主要以其对(B)的电容来实现均压的。
(A)地;(B)各节法兰;(C)导线;(D)周围。

83、设备发生事故而损坏,必须立即进行的恢复性检修称为(B)检修。
(A)临时性;(B)事故性;(C)计划;(D)异常性。

86、变压器铭牌上的额定容量是指(c)功率。
(A)有功;(B)无功;(C)视在;(D)最大。

87、衡量电能质量的三个主要技术指标是电压、频率和(A)。
(A)波形;(B)电流;(C)功率;(D)负荷。

88、隔离开关的主要作用是(C)。
(A)断开电流;(B)拉合线路;(C)隔断电源;(D)拉合空母线。

89、用扳手拧紧螺母时,如果以同样大小的力作用在扳手上,则力距螺母中心远时比近时(C)。
(A)费力;(B)相等;(C)省力;(D)不省力。

90、电气设备外壳接地属于(C)。
(A)工作接地;(B)防雷接地;(C)保护接地;(D)大接地。

91、线路的过电流保护是保护(C)的。
(A) 开关 (B)变流器;(C)线路;(D)母线。

92、发生(D)故障时,零序电流过滤器和零序电压互感器有零序电流输出。
(A)三相断线; (B)三相短路; (C)三相短路并接地;(D)单相接地。

93、大气过电压是由于(D)引起的。
(A)刮风;(B)下雨;(C)浓雾;(D)雷电。

94、线路过电流保护整定的启动电流是(C)。
(A)该线路的负荷电流;(B)最大负荷电流;(C)大于允许的过负荷电流;(D)该线路的电流。

95、电力网发生三相对称短路时,短路电流中包含有(C)分量。
(A)直流;(B)零序;(C)正序;(D)负序。

96、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时,电网总阻抗会(A)。
(A)减小;(B)增大;(C)不变;(D)忽大忽小。

97、变电站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大小与(C)无关。
(A)土壤电阻率;(B)接地网面积;(C)站内设备数量;(D)接地体尺寸。

98、电力安全生产工作条例规定,为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必须实现(B)现代化、安全器具现代化和安全管理现代化。
(A)技术;(B)装备;(C)设施;(D)防护。

99、通过变压器的(D)数据可求得变压器的阻抗电压。
(A)空载试验; (B)电压比试验; (C)耐压试验; (D)短路试验。

100、有一电压互感器一次额定电压为5000V,二次额定电压为200V,用它测量电压时,二次电压表读数为75V,所测电压为(C)V。
(A)15000;(B)25000;(C)1875;(D)20000。

网友A:
都在上面呀。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也是搞高压配电这一块的吧,呵呵,下载中。

网友C(2009-02-28):
朋友们: 不好意思问一下,怎样查询变电检修等级证书的成绩或真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