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文本显示器显示蓝屏里面的画面不见了

楼主(2012-02-24):
公司有个MD204文本显示器昨天都好好的,今天开电显示蓝屏里面的画面不见了。重新灌入程序也是一片蓝屏。请问各位大大这大概是怎么回事哦!是不是里面的电池没电了啊。还是文本已经损坏了啊。恳请各位大师解答。谢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

1.显示器与显卡连接是否松动了,

2.也有可能是显卡超频,适当降低显存频率;

3.或者是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过高;

4.显卡质量问题,使用时间长了。。

5.检查是否安装了不兼容的显卡驱动器程序。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呵!我按你说的查查看能不能解决,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