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 IGBT 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10-12-28):
我现在有个项目,控制DC24V直流串励2.5KW电机,软启动。电机额定电流125A。看看用下面的部件能实现吗?

1.带PWM输出的PLC,输出最大频率4KHZ 最大驱动电流3A(阻性负载)

2.一个 200A 单极三菱IGBT。

3.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信号进PLC)

说明:PLC  输入点自带模拟量,输出点自带PWM (3A驱动能力)。

请高手指导,学习探讨。谢谢

网友A(2020-09-13):
理论上可以的。重点你测试驱动部分,PLC的PWM输出和控制IGBT控制关系。

网友B:
1个IGBT,你想调哪,基本的电力电子电路应该知道吧,PLC响应速度也跟不上的呀,那个调速器速度环可以125US一次,你PLC跑这么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