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手看过来-------------

楼主(2005-11-16):
一台ABB ACS400 -0030的变频器,炸了之后拿来维修,经检查为整流,逆变模块坏,于是先换整流块,并将逆变驱动修好,在未装逆变模块的情况下上电,刚上电时有显示,再上电后就没显示了,但可听见开关管的振荡声,周期约为1秒,检查开关管,变压器,UC3844BD,周围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均查不出任何异常,但UC3844BD的管脚电压感觉不对,其电压如下:Vcc11脚,12脚为14~16V,Vref14脚为0~0.7V,RT/CT7脚为0~0.4V,Vfe3脚为0~0.7V,COMP1脚为0~0.4V,Isen5脚为0V,Vout10脚脉冲电压极小,但脉冲变压器后面输出可测到微小脉动电压,驱动那里也有半边G,E可测到微小脉动电压,现在兄弟已经没辙了,所以发出帖子请各位高手会诊以下,望不吝赐教。

网友A:
UC3844BD换掉试。

网友B:
先后已换了3个,但现象依旧啊。另外,开关管,变压器等已更换过了。

网友C:
肯定还有短路.

网友D:
检查一下变压器出来的每个二极管.问题还是在开关电源上!

网友B:
谢谢大家关注。将次级的二极管拆掉试机还是不行啊,我估计故障在一次侧,但就是查不到。郁闷

网友E:
开关电源有问题,估计是驱动造成

网友F:
肯定还有短路

网友G:
检查一下,启动电阻,就在继电器旁的,大功率电阻.如果烧断了

也会出现你所说的故障的.

网友G:
仔细检查一下开关电源部分的元气件,

没显示,看继电器有没有吸和声,连继电器都没响声,

估计问题出在主电路上.应该好排除.

网友H:
本人修到过故障和你一样!
开关电源的负载处短路了,重点检查看看;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是充电电阻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负载处有问题,重点检查检查吧!!

网友B:
谢谢前面各位,小弟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启动电阻是好的,270欧的4个,

网友J:
电源开关管接地的电阻换小一点或者干脆短路试一下.

网友K:
1,启动电阻不是充电电阻,通常几百K,你的开关电源启动信号有了
2,电流取样电阻很小,有时阻值变大
3,某些电容可能劣化
4,负载短路
其实修变频器很大一部分是修开关电源呢!

网友B:
谢谢上面各位。机器已经修好。是开关变压器回馈回路的一个二极管有虚焊现象,所以3844的工作地电压给不过来,现在已经OK了。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L:
模块坏了可能光就有问题,它会造成开关电源因负载太大而出现振荡不充分,你可以先去掉光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