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型2.2KW变频器检修

楼主(2005-10-02):
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420型2.2KW变频器,没有面板,只有状态显示板.故障是经常自动停机,有时几天都正常,有时几分钟就犯一次.先是两个灯同时以1秒间隔闪,然后是下面一个灯常亮.以1秒间隔闪按说明书是电流极限报警,按说应是变频器以外的故障.然后又转成下面一个灯常亮,说明书上是变频器故障.更换变频器后一切正常,说明却实是变频器故障.请教故障何在?

网友A:
你哪的,来电吧,刘0510-6196607

网友B:
西门子420面板都是通用的,你可以换别的,看参数设置如何,我司专业维修西门子MM,6SE70,6RA7O系列变频,直流调速。欢迎电话沟通013361335687,我是山东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