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 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28):
各位高手:有一台sew movitrac 31c005-503-4-00 变频器制动电阻烧,烧得挺厉害的 控制面板也不能显示 ,望各位高手指教是什么主要原因。在这先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那个制动斩波器烧了,造成制动电阻短路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A:
不是有保护吗?在R+R-中串的,

网友B:
请你发一个描述详细问题的邮件到我的信箱 can.shen@sew-eurodrive.cn 我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