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变频器 问题请教

楼主(2005-01-18):
我用的是panasonic M1X系列 变频器 现象1:控制转速快慢的电位器不灵活,(经查不是电位器的原因) 在转速慢时,经常出现拧电位器想加快转速时,不起作用速度还是很慢。 好像是低频瞬时保护,面板数字一闪一闪的。将电位器多拧几下就好了。 能否指教。。那个参数的错误。。电子热继电器增大参数,也无效。。 现象2:fout 上接的直流数字显示面板,不显示,只显示为1. 不是面板的原因, 面板刚换一新的。。 呵呵,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现象1:可能是失速保护,负载是否太重或输出电压不平衡。 现象2:主板坏。

楼主:
现象1: 怎样改,试过吗? 现象2: 变频器主板坏了吗? 是fout短子外接的直流显示面板

楼主:
李工: 现象1 负载不是太重, 电压也平衡, 失速保护在变频器没有找到相关的选项。。 不过在此谢谢执教!!

网友A:
参数18、19、35、79分别设为多少?

楼主:
18 运转模式选择: 4速运转模式 19 转矩控制: 20 35 基础周期: 50Hz 79 电子热继电器 120%(出厂为115%)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参数19 转矩控制”设 20是偏大了,设为10试一下。不行再往下调。

楼主:
变频器功率为2.2KW 20 是2.2KW 的出厂设定。。 谢谢!! 我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