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问题请教

楼主(2005-03-17):
请教: 富士frenic5000g11s 系列变频器5.5千瓦的,在接好线后。 控制信号线 接有频率设定电位器,模拟频率计 ,正反转信号线。 开机试验时,电位器不能调到低频。15赫兹左右变频器就报警 OH3变频器内过热。按照说明手册风扇,散热片,环境温度,都在范围之内。 刚买的变频器。 转矩提升都是默认的 0 各位高手,望能指教,不胜感激!!急盼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还不行就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模块及主板有故障,找厂家保修。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不是变频器的错误,也不是电位器的错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粗心将电位器的信号线和电源线接错了,就没往这想。 恢复后,正常。。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