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求助

楼主(2004-12-21):
我又一台ACS400的22千瓦的变频器,键盘可以运行显示又电压输出,但是实际没有输出,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驱动部分故障,请检查有关电源及电阻阻值。

网友B:
请详细的,可能互感器坏了,或者主控板坏了

网友C:
更换主控板SNAT4041C即可,我也遇见过此类故障

楼主:
谁有SNAT4041C卖

网友C:
需要请跟我公司联系03172022698或我的手机13513033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