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故障~请教

楼主(2005-03-29):
我有好几台LG IG5-4的变频器,以前运行都正常,最近都经常在运行中出现过流现象,但是复位后又能正常工作,负载处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变频器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教一二.

网友A:
IG5会有这一现象,好象是因为产品的原因,是控制板的检测回问题,如果不能用时,大慨只能更换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