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故障请教

楼主(2002-11-10):
我有一台富士G7S 18.5KW的变频器,在没有带载的情况下,通电一会后就报0C-3或OC-2,更换控制板和驱动板后还是同样的情况,请教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坏!我们已修过好多!020-81566269

网友B:
谢谢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对我的指点。请问电流互感器坏怎么样才能测量出它的还与坏呢?能否给我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轮流拨掉其中一个互感器插线,再试机!如果正常,则拨掉的那个有问题!

网友B:
谢谢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对我的帮助~!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我现在有一台丹佛斯2800的 控制板烧坏了,电源板看不出坏的迹象。但是换了控制板后,还是没有显示,能给我指点一下该怎么查修!!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坏了,修不了换POWER卡

网友A:
这个原因比较多!只能慢慢查!

网友:
我指的是zp的vlt2800

网友C:
vlt2800去年有一批机器软件问题,现象:运行一段时间后,机器无显示或死机,只显示一个数字等。刷新软件后运行正常。

网友D(2012-06-06):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QQ:12565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