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

楼主(2005-06-28):
三 相变频器 和单相变频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A:
,没有人愿意说说吗?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B:
最大不同是主回路滤波电容容量不同,单相变频器滤波电容容量大一点。原来是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可用在单相输入,但要降一级功率使用。

网友C:
整流不一样!三相整流的纹波系数比单相整流小,大功率的有缺相保护,软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是公用一套软件,设定机种代码不一!

网友D:
单相逆变电路有多种拓扑形式,对应控制方式也不同。

网友A:
那我原来设备上使用的是3相220V 1.5KW变频器,现在改成用单相220V 1.5变频器 可以用吗??为什么?

网友E:
有的变频器可以,有的不行。 正如李春发老师所说,如果变频器设计是按照单相设计的,则可以这么用。如果不是这样的,再加上负载较大,则可能会发生欠压保护问题。 另外想补充一下,一般单相的是220v电压输出,而三相的是380v输出。所以单相变频器的模块一般比较大(因为流过的电流较大)。

网友B:
如果电机负载轻可试一下。

网友A:
谢谢各位.我远来用的是3相220V的变频,现在改用同功率单相220 V的因该 没问题吧

网友F:
我用富士的改过,使一个松下的光盘生产线,以前他用的是富士E9S三相的,坏了后我用富士E11S单项的改,现在快一年了,没有出现问题,应该没事的,可以联系010-82890009

网友A:
谢谢 星系! 你提供的信息.~!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网友H:
如果是重载,单相220去替三相220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I:
ZQ我们可以角流01062632247

网友J:
希望斑竹再给讲讲哦!

网友A:
我的邮箱是zhouqiang926@163.com 可以E-MAILE 交流。大家多发表自己的看法个经验,我们互相学习以下

网友K:
一般用到三相220V的变频器应该都可以用单相去换,因为输出均是三相220V电压,而且单相的输入电流大于三相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厂家在设计时整流桥的电流因素已经考虑。 不过换时最好将输入电源换为单相220V 电源,若还用原来三相中的两相,运行久后可能会造成电容损坏。

网友A:
恩。很有道理。听了大家的答复我觉得一般 3相220V的可以用同功率的单相200 V 变频器代替,但是单相220V 要用大一挡功率的3相变频器代替。

网友G:
并无虚言"不过换时最好将输入电源换为单相220V 电源,若还用原来三相中的两相,运行久后可能会造成电容损坏"不知道是哪个品牌如此设计?进口品牌中明确表明“单相200V输入”就只能接单相200V电源;表明“三相200V输入的”就只能接三相200V电源;表明“单相/3三相200V可选”就可以接单相或者三相200V电源。举例:富士E11系列:“-2”就是只能接三相200V电源、“-7”就只能接单相200V电源;日立“LF”就是只能接三相200V电源、“SF”就只能接单相200V电源、“NF”就可以接单相或者三相200V电源,根据需要选取!如果接错了,不接负载暂时可能没有影响。

网友B:
“原来三相中的两相”就相当于“单相220V 电源”。其实有很多人把三相200V输入变频器只接单相220V电源用,变频器也不会很快坏掉。

网友L:
大家说的很好!有散热问题找我.

网友A:
问一下,我有一台3相220V LG 变频器,但是我的设备上的电源只有单相220V电源,可以用吗?(是用在卷饶机上的。)

网友A:
散热专家 我以前碰到过一台55KW的丹佛斯5000的变频器,老是频繁报29#(过热)。到现场看后环境温度有40多度,变频器用起来是温度最高达到90度了,它的散热风扇是转的,可是我感觉风量好象不够强,在外部用风扇吹吹温度能下来一些。请指点下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ZQ:我不知道你说的该款变频器所用风扇是否有故障,光转说明不了问题,风扇型号是什么?用了多长时间?建议更换一个同款的,还不行的话可以风量提一个档.如果是吹风的话可以改抽风尝试一下.

网友M:
大家讲的好.受益啊!100%支持

网友A(2005-08-01):
耽佛斯风扇好贵,新的要4千多元。我现在给下面加了两个轴流风机。

网友L:
也可以,换个台湾品牌的风扇试试.

网友A:
我加了两个风机吹,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A:
台湾的风扇能装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