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J300 22KW变频器出现报警信号E09

楼主(2005-11-04):
我处有一台现代J300 22KW变频器报警E09,请教一下怎样解决。

网友A:
欠压是哪部分问题,怎样处理呢?

网友B:
1、电源电压过低                          1、改变供电电源质量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2、更换接触器或空开
3、10分钟内瞬间掉电次数过多                 3、将F11设为380V
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4、将主线各节点接牢
5、F11选择过高                          5、增加变压器容量
6、电源主线端子松动
7、同一电源系统有大的负载启动
8、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
400V级别  VDC=6.396/800*VpN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D(2007-01-13):
   我处有一台现代J300-11KW变频器,现在被电工拆下没有记录端子接线,请问哪位有操作说明书,最好是电子版的.

网友E:
瞿老师不愧是日立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