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报OC过流

楼主(2007-05-29):
现有一台普传37KW普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报OC过流,报警间断时间不固定,有的时候运行一两个小时报OC,有时刚上电就报警。已检查过驱动,模块,电流互感器都没什么问题。请求助一下各位指点下怎样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呵呵,老问题了,找普传公司解决一下。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13510865670 0755-26457341 QQ:124044904  www.szdsgk.com

网友B:
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驱动部分的SC电容问题 ??

网友C:
请问SC电容是不是黄色的长条型号47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