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37KW变频器出现报警ER7

楼主(2005-11-03):
有一台富士37KW变频器在自整定中出现报警信号ER7,我已经检查多次了也没什么大问题,请问哪位帮忙请教一下哪部分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换cpu板试一下。

网友B: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C:
很有可能是CPU板的问题啊,仔细看看,也有可能是假报警啊

网友D:
看看三相电是否有

网友E: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好。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F:
      接触器辅助触点问题,除尘就可以。我修了好4台。。。

网友G:
辅助触点是连接哪里的?

网友H:
他说是在自整定的情况下出现ER7现象,我认为是驱动板,检测电路中两个芯片或光藕有问题。

网友I:
自整定一定要带电机,最好不要差两档。另外自整定用于矢量控制,V/F没必要。

网友J:
请问你们说的接触器是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还是外部的。

网友I:
如果变频器是9型辅助触点可能性大,11型的主触点可能性大,建议换新的接触器

网友K:
接触不好.

网友L:
可以肯定是辅助触点的故障,可清理一下,如果不行,看看主触点是否能用,然后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再并联一个小的继电器,线圈为220的,将连接接触器辅助触点的连线改到继电器的常开端就能应急。

网友M:
 接触器辅助触点问题,换新的接触器.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B:
清干理净就可以。

网友N: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好!看看主触点情况,如果主触点没什么问题.并个220V的小继电器就行了!我修过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