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系列报OC5故障请教!!

楼主(2005-11-21):
我们有台伦次8217 7.5KW的变频器,偶尔报OC5故障,即使不接电机也是如此,通过换控制板确定是主板问题,换过控制板上的那个大的厚膜块,也解决不了问题,现技穷,望高人不吝赐教!还有8217的主板有没有卖的QQ:289736176 不常在线请留言!

网友A:
oc5是变频器过载,检查电流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B:
伦茨代理

徐西超:13370891388

网友B:
lenze专业代理

网友C:
是变频器过载,检查参数设置、容量及检测元件,对应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