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传PI97的面板是不是有两种?

楼主(2005-06-29):
请问普传PI97的面板是不是有两种?看到的区别是颜色不同和有一个是多了V4。多了V4装上,开机每显示。面板是是好的,只是变频器面板对换。

网友A:
是两种,区别不是颜色,而是通讯线位置的不同。另外有一种132KW以上PI168系列变频器面板外观和PI97系列一样,软件不同。希望咨询普传服务中心0411-84603728、0755-83113429

楼主:
面板对换就不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