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撕VLT5200

楼主(2005-11-16):
我现在有一台丹佛撕VLT5200 200KW变频器一运行到42HZ就报输入缺相故障.
在42HZ以下就正常,三相输入电流正常平衡.
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谁可以告诉我呀?请赐教

网友:
检查驱动

网友A:
" 三相输入电流正常平衡?" 你确认是输入电流平衡?还是输出;按你所说的很像是整流模块缺相,你要断电量一下整流模块。

楼主:
是的输入电流是平衡的
不过我是在30HZ时测的电流在20A左右三相平衡

网友B:
仔细检查输入电源。VLT5000系列在输入缺相时可以开到40HZ左右。

网友:
可能是输入模块坏了,或者是可控硅有一项没打开

网友C:
驱动部分如果没问题,就是可控硅整流桥没打开~

网友D:
可能是有一相输入坏了!你还是断电确认一下吧!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的哦!!!!!!!

楼主: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E:
现在好了吗,www.b2bqiji.cn/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