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5-02):
有个客户购买了国产浙江产的一台变频器,是三相380V3.7KW 在参数都没有设置错的情况下,,在50赫兹运行正常,可到60HZ运行的下,一般运行10分钟左右就自动停止.查看故障,无故障显示.

网友A:
应是过载或过流故障。

网友B:
没有碰到过,也没有听说过,请各位大虾龙虾赐教!

网友C:
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D:
变频器过载所至

网友E:
在低频是运行怎么样(少于50hz时)

网友F:
变频器鼓掌,,软件有问题

网友G:
察看电机额定工作频率是多少 如果是50HZ,那工作在60HZ下就会增加电流,引起过载或者过热保护,马达也处于过载运行,如果不计算铁性的频率,那你在380V60HZ下,输出功率下降

网友H:
变频器本身质量不过关(这一台),你可试着找厂家换台新的。不是过载或过流。

网友I:
可能是这台变频器不适合60HZ

网友J:
如果是新机。 只有换机,质量问题 旧机的话,是负载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