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为500V60HZ的电机如何在我国380V50HZ的电网下使用啊???

楼主(2009-07-29):
额定电压为500V60HZ的电机如何在我国380V50HZ的电网下使用啊???

我公司在德国引进了一批设备。

电机数量较大。

电机的额定电压为500V

现在要国内安装,请叫高手,如何能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电机够多可以采用变压器和变频器配合使用了。

网友B:
买个变压器就可以 了

网友B:
美国的都是500V的

网友C:
首先搞清楚工况对电机的要求转速,直接连接国内电网工频电机转速会慢的,而且会烧坏的。如果转速无关紧要,首先考虑的是电压问题,将电压降低到460VAC不会有问题的,使用过!有转速要求的另当别论!必须安装调速装置。计算下要降低电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