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什么与电机的负载率有关?

楼主(2002-11-10):
请教各位什么与电机的负载率有关? 我们这有十二台变频电机,有的电机负载率达到百分之百,而有的只能达到百分之八十,还有的更少,只能达到百分之四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1-07-27):
与被拖动的机械特性或负载大小有关,所谓负载率是实际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负载率小即所谓的大马拉小车的现象。

网友B(2001-08-26):
是不是针对同一负载

网友C(2001-09-28):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只和负载大小有关,负载率低,说明您选用变频器时容量选择不当,有大马拉小车的现象。

网友D:
负载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变频器控制的, 我可以给你提供变频器专用仪表,数字显示,外形美观,可以显示电流、转矩、转速等。 潍坊华彤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536-6063021 13070766669

网友A:
请你到供求栏去,不要在这里乱吆喝!!

网友E:
与变频器容量的大小基本没有关系,是机械系统设计的问题(电机选用大了),余量太大或者考虑这种设备的极限情况,例如浮法玻璃线的锡槽系统,装机容量一般有4000kw左右,但是正常生产可能只需要用几百千瓦,这就是考虑投产的时候窑炉需要加热烘烤到工作温度,这时候的功率消耗极大.一般的工厂在建设过程中,电机属于机械配套,仪电负责到电机端子.

网友F(2002-11-10):
这是考虑到负载启动时的转矩可能很大,所以选比较大的电机,而工作时可能由于机械设备的惯量大,所以负载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大马拉小车,可以考虑使用一种节能的开关柜,来提高电机的功率因素,降低电机的损耗